关于VHDL或Verllog程序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13-06-12):
在一个工程里面用VHDLVerllog分别写了几个模块,用顶层连接起来。下载运行有时候能实现目标功能,但有时候就不可以。是我写的程序稳定性不好吗?
另外modelsim这款HDL的仿真软件好用吗?求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看过一个说法,时序是设计出来的,不是仿真出来的

网友B:
首先原理要正确,还能保证设计的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说法,时序是设计出来的,不是仿真出来的

这种说法是很经典啊,但我能力达不到啊,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写不一定能用。所以还是需要仿真来直观地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原理要正确,还能保证设计的完整。

这是我在努力的方向,但是现在我自认为比较好了,但是结果时好时坏,所以想靠仿真来看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可能,先仿一下也可以,最终还是要从设计上找到原因

网友D:
应该还是你的程序写的有问题,建议仿真一下,有助于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E:
估计你程序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先仿一下也可以,最终还是要从设计上找到原因

谢谢猴哥帮助。仿真的话一般用什么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你的程序写的有问题,建议仿真一下,有助于看出问题所在。

谢谢您。因为之前只用过quartusii的波形文件仿真,但是感觉不太好用,请问您可以推荐一下好用的仿真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程序有问题啊。

我也觉得,所以要仿真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