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绘流,弄了个烧丝电路,没成功,请教下

楼主(2013-06-12):
目的是用单片机I/O电平控制RL后级三极管MMJT9435导通,R1 R2分压保证不会在单片机IO电平上升过程中导通,
实验过程是这样的:电路搭好后IN端保持低电平,此时后级三极管不导通,将IN升到3.3V,9435导通,RL开始发热,600mA左右电流流过
过一段时间电路坏掉了....将IN降到0V后级依然导通,此时电路已不受控制,MMJT9435 的Iceo大于1A的,请教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9013  C极加个限流电阻。
像你这种电路,把负载放在高端,用个NPN三极管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3  C极加个限流电阻。
像你这种电路,把负载放在高端,用个NPN三极管控制就可以了。
...

谢谢指教
回去试试

网友B:
负载只有22欧,12V电源下要0.55A电流,一级恐怕不行,还是用两级吧。

网友C:
9013 c 和9435b 串4.7k
RJ 改10k
试试

网友D:
9435基极加限流电阻

网友D:
一定要保证9435处于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3  C极加个限流电阻。
像你这种电路,把负载放在高端,用个NPN三极管控制就可以了。
...

加限流没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