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能满足怎么快的速度吗?其他的还可以用什么?

楼主(2013-06-12):
情况是这样的
1.需要对一系列的信号进行编码,存储。当然信号已经被转换成数字信号了。信号为脉冲信号,每得到一个脉冲,就存储这个脉冲对应的一个编码。
2.用什么控制比较好,主要是要快速存储。脉冲大概每秒200个左右。
dsp能满足怎么快的速度吗?其他的还可以用什么?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的,不过帮着顶起一下的

网友B:
dsp5000系列就可以满足的  实在不行   6000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C:
这个很容易实现,在DSP2812中可以设置GPIO的、,使之接受PWM信号。

网友D:
用多个核的DSP

网友D:
建议使用FPGA,并行处理的速度还可以吧。

网友E:
你的处理速度多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