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AD数据存储到SD卡

楼主(2013-06-12):
想做的就是把AD采集的2路数据存到SD卡里面(采集数据完成了),SD卡驱动也有,我不知道怎么存储,需要转换吗?

网友A:
你可以再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然后保存ASCII码就可直接打开看

网友B(2013-10-27):
在SD卡的驱动之上再包一层FAT32文件系统,用open/close/read/write等函数将数据写入到文件即可

网友C:
SD卡里面不用FAT系统也是可以吧,把SD当作at24cxx来使用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