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809 急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6-12):
用ad0809采集一个正弦波的幅度。。应怎么采集啊。。。能不能给个例程啊。。。。那个八个通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八个通道只用一个就够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个通道只用一个就够了呗.

0809是不是只能采集10k以下的频率幅度????要是我要采集20-300k的要怎么测啊。。

网友B:
转换一次至少要100us

网友C:
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0809是不是只能采集10k以下的频率幅度????要是我要采集20-300k的要怎么测啊。。 ...

可以自己外部用分频电路分频。

网友E:
5楼很赞,程序电路都有了

网友F:
我是来看5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