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USB设备 OS字符串描述符

楼主(2013-06-12):
主机Host(Windows XP SP1及以上版本)在USB设备第一次连接后会发送获取OS字符串描述符的请求,索引为0xEE,由于这个请求是在加载驱动之前发出的,所以总线分析软件无法捕获该请求的相关数据,只能通过USB分析仪来获取。如果设备没有在索引0xEE处定义OS字符串描述符,则主机会复位设备。相关内容见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557770-1-1.html

关于OS字符串描述符以及WinUSB设备的详细介绍请下载附件。

网友A:
支持一下, WinUSB设备 OS字符串描述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 WinUSB设备 OS字符串描述符

这几天仔细研究了一下 OS描述符,它可以添加注册表,设置图标等,于是联想到能不能用它来代替inf文件来实现CDC类(USB转串口)的免inf呢,如果可以的话,CDC类就可以真正的免驱动了,但是研究了好几天还是不会弄,呵呵水平有限啊,网上关于OS描述符的应用也基本只有winUSB设备的,其他的没有...

WinUSB设备也听不错,如果想把USB枚举为自定义设备,可以加载Winusb.sys作为驱动,省了自己写驱动了...可惜只有win8才能实现WinUSB的免inf方式。其他的都需要一个.inf文件,不怎么实用了...

最后就是如果在0xEE处没定义OS字符串描述符,Host会复位设备,这个过程只有用USB分析仪才能看到,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这点。

网友A:
其他的都需要一个.inf文件,不怎么实用了... 使用微软提供的, 不需要自己再写了

网友A:
要手动下载并安装 Windows Phone 驱动程序
1. 转到 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 记得前面加http:// )。
2. 搜索“windows phone winusb”。您应该会找到“Windows Phone - 其他硬件 - WinUsb Device”。
3. 在最右侧的栏中点击或单击“添加”。
4. 点击或单击“查看购物篮”(位于搜索框正下方)。
5. 在“购物篮中的更新”屏幕上,点击或单击“下载”按钮。点击或单击“浏览”按钮并选择一个方便的位置,
例如您的“桌面”或“下载”文件夹,以保存文件。点击或单击“继续”,然后当下载完成后,点击或单击“关闭”。
6. 浏览至您所下载的文件(可能位于“Windows Phone - 其他硬件 - WinUsb Device”文件夹中),然后请双击此文件。
7. 将winusbcompat.cat 文件解压,解压位置(例如桌面)自己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都需要一个.inf文件,不怎么实用了... 使用微软提供的, 不需要自己再写了
...

我说的实用是说像HID设备那样,连.inf文件也不需要,真正的即插即用,可惜他们都需要.inf....

网友B:
看到楼主在microsoft提问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在microsoft提问了,

:D 可惜没人回啊,估计是没几个人考虑过这个,但是我总感觉这个 扩展属性OS描述符 能实现这个,就是不会弄啊...

网友C(2014-08-18):
***的讨论还是更多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