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74HC595驱动8位数码管有闪烁感该怎么办

楼主(2013-06-12):
用单片机AT89S52控制74HC595N控制8位数码管显示是每一次时钟信号,数码管每个位都会闪烁一次,如果给的时钟信号很快,就能看的没有赋值的位都会亮,只是和赋值的位比亮度小点。但是换成74hc595B1就没有闪烁现象出现,这事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延长数据保存时间,减慢数据刷新时间

网友B:
ST_CP(12脚)要在完成数据传输后再给脉冲, 就不会闪烁了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a[]={0x81,0xf3,0x49,0x61,0x33,0x25,0x05,0xf1,0x01,0x21,0x41,0x07,0x8d,0x43,0x0d,0x1d,0x85,0x13,0x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b[]={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num1
sbit SHCP=P1^6;         //移位时钟
sbit STCP=P1^5;         //并行输出时钟
sbit DS=P1^4;           //串行数据输入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控制595数据并行输出=============
void outchar()
{
        STCP=0;     //拉低锁存器控制时钟脉冲
        STCP=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
//====向595中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putchar(uchar dat)
{
        uchar m;
        for(m=0;m<8;m++)
        {
                SHCP=0;           //拉低移位时钟脉冲
                DS=dat&0x80;      //将数据送到串行数据输入端上
                SHCP=1;           //上升沿发生移位(移入一个数据)
                dat=dat<<1;          //数据移位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j;

while(1){
for(i=0;i<8;i++)
putchar(tabb[i]);

putchar(taba[i]);

outchar();
delaynms(100);
}
}

怎么修改呢、我是新手请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a[]={0x81,0xf3,0x49,0x61,0x33,0x25,0x05,0xf1,0x01,0x21,0x41,0x07,0x8d,0x43,0x0d,0x1d,0x85,0x13,0x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b[]={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num1
sbit SHCP=P1^6;         //移位时钟
sbit STCP=P1^5;         //并行输出时钟
sbit DS=P1^4;           //串行数据输入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控制595数据并行输出=============
void outchar()
{
        STCP=0;     //拉低锁存器控制时钟脉冲
        STCP=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
//====向595中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putchar(uchar dat)
{
        uchar m;
        for(m=0;m<8;m++)
        {
                SHCP=0;           //拉低移位时钟脉冲
                DS=dat&0x80;      //将数据送到串行数据输入端上
                SHCP=1;           //上升沿发生移位(移入一个数据)
                dat=dat<<1;          //数据移位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for(i=0;i<8;i++)
{
putchar(tabb[i]);

putchar(taba[i]);

outchar();
delaynms(100);
}
   }  }
修改了刚才的程序,不知道这程序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长数据保存时间,减慢数据刷新时间

您的意思死所在完成数据传输后延时,在让它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_CP(12脚)要在完成数据传输后再给脉冲, 就不会闪烁了

您的意思是说在完成数据传输后延时,再让它输出?

楼主:
//====向595中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putchar(uchar dat)
{
        uchar m;
        for(m=0;m<8;m++)
        {
                SHCP=0;           //拉低移位时钟脉冲
                 delaynms(1000);
                DS=dat&0x80;      //将数据送到串行数据输入端上

                SHCP=1;           //上升沿发生移位(移入一个数据)

                dat=dat<<1;          //数据移位

        }

}

我把延时加入数据输入时,发现数码管在数据移位是也会输出显示乱码,但是不会8位数码管都会闪烁了,这是为什么呢?数据移位时怎么会输出呢?

网友C:
595的使用是:准备好数据,送脉冲,循环,然后输出使能

网友C:
看3楼回复,输出使能你需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3楼回复,输出使能你需要控制

能说的详细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3楼回复,输出使能你需要控制

最新实验我把输出模块删除既然它还是能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这样都能显示我真服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a[]={0x81,0xf3,0x49,0x61,0x33,0x25,0x05,0xf1,0x01,0x21,0x41,0x07,0x8d,0x43,0x0d,0x1d,0x85,0x13,0x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b[]={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num1
sbit SHCP=P1^6;         //移位时钟
sbit STCP=P1^5;         //并行输出时钟
sbit DS=P1^4;           //串行数据输入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控制595数据并行输出=============
/*void outchar()
{
        STCP=0;     //拉低锁存器控制时钟脉冲
        STCP=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
//====向595中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putchar(uchar dat)
{
        uchar m;
        for(m=0;m<8;m++)
        {
                SHCP=0;           //拉低移位时钟脉冲
                DS=dat&0x80;      //将数据送到串行数据输入端上
                SHCP=1;           //上升沿发生移位(移入一个数据)
                dat=dat<<1;          //数据移位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for(i=0;i<8;i++)
{
putchar(tabb);

putchar(taba);

//outchar();
delaynms(100);
}
   }  }

网友D:
DS=dat&0x80;      //将数据送到串行数据输入端上

这句咋解?
写法不正规啊,或许结果不可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dat&0x80;      //将数据送到串行数据输入端上

这句咋解?

取最高位送入595啊!!!   正规的该怎么写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void outchar()
{
        STCP=0;     //拉低锁存器控制时钟脉冲
        STCP=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

把它拉低,拉高之后,还有在拉低。
void outchar()
{
        STCP=0;     //拉低锁存器控制时钟脉冲
        STCP=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STCP=0;            //拉低锁存器控制时钟脉冲
}
再次拉低之后问题解决。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E:
减慢数据刷新时间

网友F(2014-03-25):
一定要先送段数据,然后开位选,延时后关位选,再修改端数据给下一个数码管
掌握好延时很重要,多试试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