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Cadence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3-06-12):
本人最近接触Cadence,请问在画器件原理图封装的的时候,对于管脚数多的有什么好的操作。比如我现在下了一个FPGA的pinout,是TXT格式的,Cadence能不能直接导入建立原理图的封装,请各位大神给个操作方法,最好详细一些,万分感谢。

网友A:
cadence的ORCAD是可以自动生成库元件的,在编辑库文件时点右键选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把你下的文本按跳出的表格的格式整理成Excel表格,再复制进去即可。
可以搜下如何自动生成orcad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