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中关于定时器的问题,需要设置熔丝位吗?

楼主(2013-06-12):
晶振11.0592MHz,熔丝位CKSEL0-3设置都为1,测试串口已经可以正常通讯
但貌似用led测试定时器的时候问题依旧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0;
        DDRA |= (1<<3);
        DDRB = 0XF0;
        PORTB = 0XF0;
        TCCR0 = 0X00;                        //关闭计数器
        TIFR |= 1<<OCF0;                //清楚中断标志位
        TIMSK != OCIE0;                        //允许计数器的比较中断
        TCNT0 = 148;                        //装入初值(cpu频率/分频1024/100)
        TCCR0 |= (1<<CS00) | (1<<CS01) | (1<<CS02);                //设置分频系数

    while(1)
    {
                PORTB ^= 0XFF;
                for (i=0;i<10000;i++)
                {
                        while (!(TIFR & (1<<TOV0)));
                        TCNT0 = 148;
                }
    }

        while(1);
}

楼主:
貌似是while (!(TIFR & (1<<TOV0)));根本就没起作用

网友A:
用查询方式,必须增加中断清0代码

网友B:
需要设置晶振频率的熔丝位,并且确定使用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查询方式,必须增加中断清0代码

具体怎么做?TIFR &= ~(1<<TOV0)
是这样吗?

现在运行的速度明显比11.0592的要快
我用的是ATMega128

楼主:
搞定了,多谢 宇容创行
请中断用的是 TIR |= 1<<TOV0
不过感觉好像还是稍微有点误差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多谢 宇容创行
请中断用的是 TIR |= 1

结贴散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