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跑飞求帮助

楼主(2013-06-12):
用DM6437的板子处理图像,结果每次程序跑起来,处理几张图片以后程序就飞了,现象是程序一直在跑,但是输出结果不再更新,这时我只能让程序停下来,点了“halt”之后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一堆英文,最后让我选择是“cancle”还是“disconnect”,每次都是这样啊,求帮助

网友A:
帮忙顶顶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内存不够了吧?

网友C:
看下你的程序的有没有死循环的啊

网友D:
代码有问题,研究代码

网友E:
具体错误提示,贴一下看看。
另外使用的CCS是哪个版本,使用的仿真器是什么,跑其它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F:
一般遇到这这种莫名其妙的软件问题,从下面几方面考虑:
1 内存泄露,
2 堆栈溢出 在该情况下最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13-11-08):
谢谢各位朋友的建议,在处理图像相关函数前加测试程序没有跑飞现象,问题解决了,是硬件存储器的原因。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建议,在处理图像相关函数前加测试程序没有跑飞现象,问题解决了,是硬件存储器的原因。结贴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