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TI的开关电源芯片。TPS54331的问题。

楼主(2013-06-12):
此款芯片有一个COMP脚,应该是调整频率误差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引脚上的电阻电容大小是怎么确定的,求助!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54267884/QQ/WinTemp/RichOle/O(D$DS~6VTWPCVUWNB[1I7G.jpg

网友A:
楼主请坐等,我已经咨询“有关部门”了,等候高手来给答案。:lol

楼主:
有关部门。。。

楼主:
咋没人呢。。。

网友B: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這一章節的compensation components不是有講嗎   就是太多了

网友C:
主要还是需要熟悉芯片内部的结构  这样讲起来就比较靠谱  个人的感觉

网友D:
这个电容的应该是通过实验结果得到的吧

网友D:
这个pdf资料的后边的我记得给了几个不同频率对应的电容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pdf资料的后边的我记得给了几个不同频率对应的电容值的

是给了,但是没有我需要的输出电压9v的,,

网友E(2015-05-21):
结果呢?谁给说下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