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中嵌入汇编编译就报错了...请帮看看问题

楼主(2013-06-12):
如图所示的编译错误,请专家帮分析分析,是否汇编器需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A:
没看出来什么错误   帮忙顶顶

楼主:
可是...可是...如图编译器确实报错了呀,请大神看看啦~~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下 我想学习嵌入式,能给一些建议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下 我想学习嵌入式,能给一些建议码?

你想学习ARM  还是DSP
学习DSP  先买个开发板  论坛里面有好多资料  可以去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学习ARM  还是DSP
学习DSP  先买个开发板  论坛里面有好多资料  可以去下载
...

我还没毕业,我的专业是电气自动化,想学arm的,报了个培训机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毕业,我的专业是电气自动化,想学arm的,报了个培训机构

那就到培训机构好好学就是啦  报的哪个培训机构

网友C:
asm一般是这样写的吧:

网友D:
汇编真心的不懂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到培训机构好好学就是啦  报的哪个培训机构

达内。。。今天去了,什么项目经理什么也不告诉我怎么学,视频也卡,,我希望是因为星期天的缘故,都是自习,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达内。。。今天去了,什么项目经理什么也不告诉我怎么学,视频也卡,,我希望是因为星期天的缘故,都是自 ...

没听过  感觉不行就别去了  现在培训机构挺多的  问问以前培训过的人  怎么样

楼主:
呃...我想说,问题还未解决,请帮忙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