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C是否分电流型和电压型输出

楼主(2013-06-12):
现在的单片机自带DAC模块的,这个DAC是电压型输出还是电流型输出呢。

经过我测试发现有的单片机管脚需要串一个电阻接地,这样可以在电阻的上端测得DAC波形。我认为这个是电流型输出的。

还有的单片机直接管脚浮空就可以测得DAC输出,我认为是电压型输出的。比如STM32单片机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A:
单片机的好像都是电压型输出,

网友B:
两个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有

可否列出具体的品牌甚至型号,我用过两款带DAC的单片机,发现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列出具体的品牌甚至型号,我用过两款带DAC的单片机,发现是不同的。 ...

新华龙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华龙的单片机

新华龙是什么了类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华龙是什么了类型的

Silicon 在国内的代理
51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licon 在国内的代理
51内核

我是说新华龙的DAC是属于什么类型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新华龙的DAC是属于什么类型输出的

电流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