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

楼主(2013-06-12):
想做一个10PIN的牛角座的封装,我放置的引脚的顺序成这样了,可是我想要的是DOWN  AND RIGHT的顺序,该怎么改呢,我刚学,高手勿喷...谢过了

楼主:
没人帮我一下吗

网友A:
直接改数字就行

网友B:
2个办法,
1 :格点设置好, move 选择焊盘,移动
2 :text edit 就是边上有“ABC 带笔形”的工具,点一下,然后点焊盘的序号,自己修改正确的数字

网友C:
我是来看J版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J版主的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办法,
1 :格点设置好, move 选择焊盘,移动
2 :text edit 就是边上有“ABC 带笔形”的工具,点一下 ...

嗯,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