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21

楼主:
叠加原理:

由KCL,KVL以及线性器件I~V关系可知,线性电路问题就是个解线性方程组的问题,即

  AX = B

这里B为激励,设有两个激励B1和B2,分别解得X1和X2,即成立AX1=B1和AX2=B2,则有

  A(X1 + X2) = B1 + B2

这就是叠加原理。

注意,这里的X可以是电压或电流

关于“叠加功率”,有下列关系(归一)

  P(t) = (U1(t) + U2(t))² = U1(t)²  + U2(t)² + 2U1(t) U2(t)

如果是周期T的信号,求(周期)平均功率为

  P = ∫[T] P(t)dt / T = P1 + P2 + ∫[T] 2U1(t) U2(t) dt / T

其中P1和P2分别为U1和U2的平均功率。

显然,只有在 ∫[T] 2U1(t) U2(t) dt / T = 0 的条件下,才成立

  P = P1 + P2

而这个条件就是U1和U2正交

这都是些非常基础的东西,不明白为何知者甚少。

相关下载

网友A(2013-06-13):
关键是有些要是和数学结合起来  就比较的烦人了

网友B:
:)酱油里再加点料吧,举个例子会更香。。。

网友C:
加料不加价,吼吼

网友D:
我不知道,检讨一下

楼主:
正交说过了,再说一下同向

定义“内积”:

    [A,B] = ∫[T] A(t)B(t)dt / T

要成立

    √[(A+B),(A+B)] = √[A,A] + √[B,B]

必须具备条件

    [A,B] = √[A,A]√[B,B]

一般成立施瓦茨不等式

    [A,B] ≤ √[A,A]√[B,B]

或写成

    [A,B] = √[A,A]√[B,B] cos(θ)

至此,该明白[A,B] = √[A,A]√[B,B],即

    √[(A+B),(A+B)] = √[A,A] + √[B,B]

是怎么回事了吧。

楼主:
继续:

既然有

    [A,B] = √[A,A]√[B,B]

设C = λB,λ为常数。计算

    [A-C,A-C] = [A-λB,A-λB]
              = [A,A] - 2λ[A,B] + λ²[B,B]
              = [A,A] - 2λ√[A,A]√[B,B] + λ²[B,B]
              = (√[A,A] - λ√[B,B])²

显然,存在 λ>0 使

    [A-C,A-C] = 0

    A = λB

这说明,A和B仅差一个正常数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