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文件里面的一个地址配置和io配置

楼主(2013-06-12):
#define _RAM_STARTADDRESS  0x30000000
#define _ISR_STARTADDRESS  0x33ffff00
#define _MMUTT_STARTADDRESS 0x33ff8000
#define _STACK_BASEADDRESS 0x33ff8000
#define HEAPEND     0x33ff0000
#define _NONCACHE_STARTADDRESS 0x31000000
搞不懂 上面的地址怎么在2440手册上查不到啊   容量怎么不是2的N呢。0x30000000——0x33ffff00    才63M ,这样设置有什么好处啊  设置64M不行?
还有个
void key_init(void)
{
     rGPGCON &= ~(0x3<<6);     /*set eint11 as interrupt*/
     rGPGCON |=  (0x2<<6);

     rEXTINT1 &= ~(0xf<<12);   /*set eint11 with low level*/
     rEINTPEND |= (1<<11);
     rEINTMASK = ~(1<<11);

     /*设置ISR*/
     pISR_EINT8_23=(U32)key_handler;
     EnableIrq(BIT_EINT8_23);
}
红色部分 必须是两个语句吗? 第一条是吧 6-7位 置0  其余位不变 第二句是第[6]置0 ,其余位不变,两句要的结果和 只要第一句的结果一样哒  理解对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