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阻容降压某些器件功能求教

楼主(2013-06-12):
我想问下图中R1,R3的作用
还有整流桥中有两颗二极管换做了稳压管1N4773A,实测后级输出不到5V,我想大致了解下原因
最后就是R4的作用

网友A:
R1 R3限流,上电的时候可能正好在交流电的峰值时刻,限制电流为311v/25=12.44A。
R4放电电阻,可以用100K。2K用电4.5mA,减小了电源带负载能力。

LZ断开GND,看看电压能不能到9V。
另外,C2 C3 C6 C7可以取消,现在的二极管没有必要并联电容。

网友A:
请注意GND断开后,电源可能不安全。
如果GND不断开,1N4733A可能损坏。
总之感觉LZ的电源不规范,不安全

网友B:
桥式整流!…你为何用稳压管?…2K是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R3限流,上电的时候可能正好在交流电的峰值时刻,限制电流为311v/25=12.44A。
R4放电电阻,可以用100K。 ...

R1 R3为限流电阻的话,限制电流12.44A是在指上电瞬间的电流么?因为前级RC限制的电流经计算是在138ma左右

R4的话是不是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式整流!…你为何用稳压管?…2K是负载电阻!

之前也是用1N4007的,后来在某个产品上看到有用1N4773A的稳压管,然后量了下输出,电源直接是5V一下,那么后记电源处理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就不知道加了稳压管后这桥的前后级要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 R3为限流电阻的话,限制电流12.44A是在指上电瞬间的电流么?因为前级RC限制的电流经计算是在138ma左右 ...

12.44A是指上电瞬间的电流。
R4一般情况下可以不要。

刚才算错了,放电电阻100K太大时间太长,2K差不多。

网友B:
把D2、D4换5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44A是指上电瞬间的电流。
R4一般情况下可以不要。

在网上的资料中R1 R3都没出现在原理图中,但实际的运用中,我看很多设计还是加了。那么如果不加这两颗电阻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的资料中R1 R3都没出现在原理图中,但实际的运用中,我看很多设计还是加了。那么如果不加这两颗电 ...

不加的话,可能损坏二极管,还是加上好。

这个电路,对人身安全性,应该有问题,本质上没有和市电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的话,可能损坏二极管,还是加上好。

这个电路,对人身安全性,应该有问题,本质上没有和市电隔离。 ...

4007耐压上应该没问题,到是电阻对4773A也许起到了作用。但之前论坛里用为前辈设计了个小软件,桥全部用4007,然后前级加了颗33欧电阻,也没详细讲解这颗电阻怎么选。主要是在纠结这颗电阻选择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这种电路安全性么的确偏差,这个只用在外壳上做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07耐压上应该没问题,到是电阻对4773A也许起到了作用。但之前论坛里用为前辈设计了个小软件,桥全部用4 ...

电阻是为了限制上电冲击电流,主要是保护D1 D2 D3 D4。限流值看它们的数据手册。

网友A:
1N4007非重复冲击电流30A。

网友A:
1N4773A没有这项参数,说明很少这样用。
要测这个参数不容易,不测量直接用上有隐患。

LZ可以用常规电路,D1 D2 D4 D4换成整流桥,R4换成稳压管,冲击电流在C4 C5上流过,不会损坏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773A没有这项参数,说明很少这样用。
要测这个参数不容易,不测量直接用上有隐患。

好的,谢谢:lol

网友C:
输出电压=IN4773-I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