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看下,这段程序,你们觉得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楼主(2013-06-12):
DMA, rc, IDMA, DM, AI

uchar cnt=0;
   void main()
   {

  。。。。。
   P5OUT&=~(1<<cnt);
   cnt++;
   if(cnt==6) cnt=0;
     。。。。。
   }

cnt开始=0,~(1<<cnt)=0x1111 1111 1111 1111 1110
cnt=0x01,    ~(1<<cnt)=0b1111  1111  1111  1101
cnt=0x02,    ~(1<<cnt)=0b1111  1111  1111  1011
cnt=0x03,    ~(1<<cnt)=0b1111  1111    1111       0111
cnt=0x04,    ~(1<<cnt)=0b1111  1111     1110          1111

cnt=0x05    ~(1<<cnt)=0b111 1         111 1            1101                 1111为什么会是这样?

cnt=0x0000 0110          (1<<cnt)=0000  1100            ~(1<<cnt)=1111 0011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

网友A:
cnt=0x0000 0110          (1<<cnt)=0100  0000

cnt=0x0000 0110          (cnt<<1)=0000  1100

这不应该有疑问嘛.

网友B:
对结果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t=0x0000 0110          (1

我懂了,符号左边是要移位的对象,右边是要移几位。
:lol

网友C:
你要做简单移位 至于这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简单移位 至于这么麻烦的。

那你怎么移的?

网友D:
感觉程序写的不是很规范   应该有隐藏的bug

网友E:
大体上,左移一位就是乘以2,右移一位就是除以2。
最常见的是用1来移位,当然换别的数也一样的道理,只要注意一下溢出就行了。

网友F:
这个程序的也没什么问题的,编译的时候是可以通过的

网友G:
感觉这还是蛮复杂的,特别是你这移位操作的使用的

网友G:
不过看看楼上各位的解析的,我整明白了一些的

网友H:
米发现什么啊

网友I: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J:
对结果应该没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