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000串口烧写总结

楼主(2013-06-12):
常见问题,分几部分讨论(请大家补充)
1、怎么进行串口烧写
2、串口烧写碰到问题怎么办
3、TI提供哪些烧写方法
4、如何自行开发烧写方式
第一步,跳线。以28335 controlcard为例。
需要先跳线设置成从SCI-A启动。并像最后那幅图一样连接开发板到电脑

第二步,下载codeskin,安装打开,然后用附件中的HEX2000转换,.out文件到hex文件。转换方式如下:

第三步,进行烧写,一般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按照下一章说的方法查找

关于串口烧写碰到问题怎么办。
1、检查硬件看看用的是不是上面图中谈到的SCI引脚
2、串口烧写时也是可以用仿真器+CCS监视开发板的运行
3、有些RS-232转RS-485的接口工具并不能很好工作
4、最主要的,串口烧写是通过芯片内部的Bootloader来工作的,所以,当开发板连上串口,有正确跳线的时候,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开发板发送下面的字符开发板应该会有返回信号
上面发送的,41AA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0000000C011223344556677意思是
在0x0000c000写11223344556677

更具体的,可以参考bootROM文档中的说明:
关于有哪些烧写方法:
TI对于烧写芯片一般是这样建议的:
小于1000:用JTAG烧写或者通过串口烧写。M3,C2000没有类似于MSP430 GANG430这种工具,可能会有一些大型的烧写器,这里可以问问System General 和 XELTEK Inc ,他们出售这类工具。
或者下面这款,不过我没用测过。
elprotronic公司的flashpro2000
小于10000:联系负责你们的经销商或者专门的烧写公司烧写。比如:
•         XELTEK, Inc
•         System General
•         Source Electronics
•         BPM Microsystems
大于10000:联系TI定制芯片,让程序在芯片出厂的时候即已经固化在芯片中。
另外有很多第三方TI供各种烧入方法,串口,CAN....
最常见的是codeskin公司。。。
注:来自德州仪器社区Forrest

相关文档:

网友A:
不错,建议楼主试试其他的boot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建议楼主试试其他的boot方式

可以去试试

楼主(2013-11-26):
DSP串口烧写

网友B:
能介绍下C6000怎么用串口操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介绍下C6000怎么用串口操作么

这个没研究过 啊

网友C(2014-01-02):
我按照上面的说明做了,但是执行完没有反应了。不知道还有哪需要注意的了?
hex2000.exe   c2prog都按照上面的网址操作的,实在是搞不出来了,请各位大哥帮忙出出主意。
但是有一点, 在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开发板发送下面的字符开发板应该会有返回信号, 发送"41AA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0000000C011223344556677"是会原样返回的,但是如果再发一次返回的就变成了"41 AA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就这样再发一次又是原样返回,再发又变成了"41 AA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

网友D:
很有帮助 谢谢楼主!

网友E(2015-05-01):
版主,你试过吗,我想问下就是SCIa口不是用的图上的2个GPIO可以嘛,还有就是硬件电路用的是开发板上的232口,没有用图上的那个芯片可以嘛

网友F:
有没有试过用CAN烧写的呢

网友G:
居然没有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当年公司做这个也是浪费了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居然没有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当年公司做这个也是浪费了很长时间。

悄悄的说   我也没试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悄悄的说   我也没试过

老哥,不带这样的。突然发现那个张掌柜说的是不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哥,不带这样的。突然发现那个张掌柜说的是不是你。

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