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000串口烧写总结

楼主(2013-06-12):
常见问题,分几部分讨论(请大家补充)
1、怎么进行串口烧写
2、串口烧写碰到问题怎么办
3、TI提供哪些烧写方法
4、如何自行开发烧写方式
第一步,跳线。以28335 controlcard为例。
需要先跳线设置成从SCI-A启动。并像最后那幅图一样连接开发板到电脑

第二步,下载codeskin,安装打开,然后用附件中的HEX2000转换,.out文件到hex文件。转换方式如下:

第三步,进行烧写,一般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按照下一章说的方法查找

关于串口烧写碰到问题怎么办。
1、检查硬件看看用的是不是上面图中谈到的SCI引脚
2、串口烧写时也是可以用仿真器+CCS监视开发板的运行
3、有些RS-232转RS-485的接口工具并不能很好工作
4、最主要的,串口烧写是通过芯片内部的Bootloader来工作的,所以,当开发板连上串口,有正确跳线的时候,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开发板发送下面的字符开发板应该会有返回信号
上面发送的,41AA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0000000C011223344556677意思是
在0x0000c000写11223344556677

更具体的,可以参考bootROM文档中的说明:
关于有哪些烧写方法:
TI对于烧写芯片一般是这样建议的:
小于1000:用JTAG烧写或者通过串口烧写。M3,C2000没有类似于MSP430 GANG430这种工具,可能会有一些大型的烧写器,这里可以问问System General 和 XELTEK Inc ,他们出售这类工具。
或者下面这款,不过我没用测过。
elprotronic公司的flashpro2000
小于10000:联系负责你们的经销商或者专门的烧写公司烧写。比如:
•         XELTEK, Inc
•         System General
•         Source Electronics
•         BPM Microsystems
大于10000:联系TI定制芯片,让程序在芯片出厂的时候即已经固化在芯片中。
另外有很多第三方TI供各种烧入方法,串口,CAN....
最常见的是codeskin公司。。。
注:来自德州仪器社区Forrest

相关文档:

网友A:
有个launchpad的小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launchpad的小板子。

你可以试试  这种烧写法

网友B:
谢谢分享!我烧写程序时遇到的问题是,开始在RAM中编译和load program都可以,没问题。但把cmd文件换成FLASH的cmd后,可以编译但不能load program,不过编译后直接烧写程序的话(不进行load program这一步)也可以烧进去。。。,你遇到没有这种情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烧写程序时遇到的问题是,开始在RAM中编译和load program都可以,没问题。但把cmd文件换成FLASH ...

用flash.cmd时  编译完之后  我只烧写  没用过load prog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  这种烧写法

最近没得研究呢!

网友C:
看过2812的串口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2812的串口烧写的。

有机会分享一下   呵呵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没得研究呢!

怎么啦?  没资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机会分享一下   呵呵

在21ic就有的!

网友C:
这个都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是的!

OK   收到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啦?  没资源了?

没有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研究。

嗯  抽时间多多钻研 还等着你的多多分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抽时间多多钻研 还等着你的多多分享呢

有时间一定多多学习,然后分享的。

网友D:
总结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结的真好

是总结的很好  但是转移过来的  供大家学习

网友E:
多谢楼主分享,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楼主分享,太有用了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了

应该的

楼主:
节约仿真器的好方法   仿真器成本太高了

网友G(2013-07-13):
真的很有用,强烈推荐一下,顶起来,让更多需要的朋友看到

网友H(2013-11-07):
今天在TI社区找DSP串口烧写,又找到斑主了。。斑主试过这种烧写方法没。我想把手上的28035开发板做FLASH烧写工具不知道可不可以如何操作。。伤。。

楼主:
DSP串口烧写方法总结

网友I(2013-12-29):
引用 网友H:
今天在TI社区找DSP串口烧写,又找到斑主了。。斑主试过这种烧写方法没。我想把手上的28035开发板做FLASH烧 ...

你的烧写做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的烧写做了吗?

木有

网友J(2014-04-30):
如何用一个串口烧写多片DSP?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何用一个串口烧写多片DSP?

具体没烧写过啊   不好意思

网友K(2014-11-14):
楼主,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的烧写不成功,在此先谢谢楼主了。
烧录芯片:TMS320F2802
烧录软件:C2Prog V1.6
连线配置:PC+USB转串口+串口线,波特率2400。

烧录后显示:
Connecting with target (autobaud)...OK
boadloading... OK
Please Wait...
Connecting with target ...failed(no response)!

SDFlash软件下载:(波特率2400)
我使用了SDFlash软件连接时,显示“已经连接工程成功”,但是擦除失败。就是在执行发送擦除命令后,没有接收到DSP擦除完成应答信号,我尝试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时,无返回信号。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好像自动退出了SCI通讯。而我的跳线是一直在SCI-A boot模式。
下面是SDFlash最后的通讯数据。

COM1 Write: 1(Bytes) 06
COM1 Read: 1(Bytes) 06
COM1 Write: 1(Bytes) 00
COM1 Read: 1(Bytes) 00
COM1 Write: 1(Bytes) 00
COM1 Read: 1(Bytes) 00
COM1 Write: 1(Bytes) 00
COM1 Read: 1(Bytes) FC
COM1: 关闭
COM1: 打开
COM1 Write: 1(Bytes) 41
COM1 Read: 1(Bytes) 41
COM1 Write: 8(Bytes)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OM1 Write: 8(Bytes) 01 66 99 00 00 1C 00 00
COM1 Write: 20(Bytes) 00 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F 00 99 00 06 05 00 FF FF
COM1: 关闭

网友L(2015-05-01):
引用 网友K:
楼主,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的烧写不成功,在此先谢谢楼主了。
烧录芯片:TMS320F2802
烧录软件:C2Prog V1.6

大神 ,你后来解决没啊。

网友M(2017-03-29):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按照上面的说明做了实验
发现在正常的模式下,SCI_A能够通过串口调试助手通讯,但是更改为SCI_A后,按照您图中所示的设置发现未能通讯,
与此同时用C2prog烧写程序时,界面提示为能够连接目标但是不能进行Boot,麻烦能不能帮忙分析下,多谢!!

网友N:
TMS320F28335串口烧写。

网友N:
需要修改BootLoader吗?

网友O:
使用串口烧写省事多了。

网友O:
这个需要修改引导的程序才支持?

网友P:
串口烧写软件是串口吗

网友P:
串口烧写之后能够校验代码吗?

网友Q:
这个省了下载器了。

网友Q:
串口烧写程序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省了下载器了。

恩  就是在线调试不了

网友R:
谢谢,学习下串口烧写。

网友R:
可以不通过仿真器烧写,程序可以直接下载,怎么复位调试?

网友S:
串口烧写能够仿真吗?

网友T:
串口烧写速度怎么样

网友T:
需要修改内部的程序吗?

网友U:
串口烧写的时候是用的哪个串口?

网友U:
这个需要内部校验算法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R:
可以不通过仿真器烧写,程序可以直接下载,怎么复位调试?

直接硬件复位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S:
串口烧写能够仿真吗?

只能通过仿真器调试程序。

网友W:
这个使用串口软件就可以?

网友W:
这个是TI提供的下载方案吗

网友S:
自行开发烧写?

网友S:
楼主只是需要下载这些软件就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只是需要下载这些软件就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吗?

软件主要是针对TI EVM板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