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否用4个管脚同时驱动两组4 16译码器(即4个138)

楼主(2013-06-13):
我采用的是STM32的PC8、9、10、11,当只是用两个138的时候,D信号可以正常控制高和低,当使用四个的时候,D信号不受控制,然而A、B、C 3个信号可以接受控制。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要4-16 译码器吧,用 2个 138 就够了。
接D的输入都 检查一下。138再挨个换下,查找原因

网友B:
不知道 D 信号怎么连接的.
按照 138 的手册. 比较好的连接方式.  D 连接 芯片1 的E2 和 芯片2 的 E3.

网友C:
138电源电压多少V啊?
IO上拉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