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atlab在win7 下安装后 运行总是提示这个错误?

楼主(2013-06-13):
是在英文目录下安装的 兼容性也弄了 环境变量也加了 变量名:BLAS_VERSION          变量址:C:\MATLAB\bin\win32\atlas_Athlon.dll

网友A:
你到底把matlab安装在哪个盘上了?
你在电脑上搜索下atlas_Athlon.dll,看它在哪个文件夹,把环境地址改为这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把matlab安装在哪个盘上了?
你在电脑上搜索下atlas_Athlon.dll,看它在哪个文件夹,把环境地址改为 ...

恩恩 找到错误了 环境地址不一致所以才找不到 改了以后就好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