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人,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无法启动!

楼主(2013-06-13):
程序无法启动,根本无法运行,没头头绪,求助大家了
一般哪些地方有问题呢?
原来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我只是加了一些代码,但那些代码感觉完全没有影响啊。。。。

楼主:
感觉很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A:
先把加的去掉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原来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我只是加了一些代码,但那些代码感觉完全没有影响啊。。。。

别用感觉,实时就是有影响嘛,加打印调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加的去掉看看行不行

去掉是可以的,因为代码原来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我加了自己的代码之后编译后下载到flash,上电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我只是加了一些代码,但那些代码感觉完全没有影响啊。。。。

别用感觉,实时就是 ...

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是我加的代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不是我加的那些代码就不知道了。由于没有调试工具,我只是通过io口输出,发现程序连初始化io口那里都没有运行到,所以可能main都没进去。
有没有造成无法启动的一些主要原因呢?或者某些配置问题?

我加的代码只是一些逻辑控制,还有就是UART收发,怎么会使程序无法启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是我加的代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不是我加的那些代码就不知道了。由于没有调试工具,我 ...

把你增加的代码慢慢减少,找到问题的关键。

网友C:
能否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具体是什么东西没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具体是什么东西没法启动?

代码是工作的,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还是不太方便发这个,而且也不是很好体现

我主要说说吧:
这样的,原来的代码可以正常运行的,我只是添加一个uart的.C和.H文件,然后在main函数里处理了一下串口收发的逻辑,没其它的了。

我build后下载到MCU里,上电没反应,通过io测试,发现没有运行到IO初始化的那里,所以感觉程序是完全没运行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代码是工作的,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还是不太方便发这个,而且也不是很好体现

我主要说说吧:

贴代码吧。

网友E:
你先把原来的代码(完完整整是原来的代码,包括一些工程的配置文件神马的)用你自己的编译环境编译后下载试试可行否。这样先排除不是你编译环境的问题。我以前在KEIL编译ARM9也遇到过这中问题(就是别人的C文件加到我自己建的工程就出问题,完全用别人的就没事),avr这方面我还不太清楚。

然后在把你的代码一部分一部分加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代码是工作的,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还是不太方便发这个,而且也不是很好体现

我主要说说吧:

问题可能就出在串口收发上,是不是卡在了判断数据到达位或数据发送位的地方?就是while循环,判断中断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代码是工作的,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还是不太方便发这个,而且也不是很好体现

我主要说说吧:

忘记恢复中断或者什么的,都有可能卡主,先看看是不是卡了,再看看main最后有没有大循环
记得有一次搞中断的时候说就是搜不到中断,最后发现是main忘记写大循环了

网友F:
用的什么MCU啊???出现问题的时候,截个图片上来。

网友G:
代码,代码,代码。
这种事我也经常遇到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是我加的代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不是我加的那些代码就不知道了。由于没有调试工具,我 ...

你在uart没有初始化的时候调用,导致中断太多.机器死掉

楼主:
等级太低,上午发帖数被限制了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锁定是一个结构体的问题,但是具体为什么会导致这样还不清楚,有点忙,明天再继续。

网友I:
“我只是加了一些代码,但那些代码感觉完全没有影响啊。。。。”
不加能正常运行,很冥想是你的代码问题,查查看!

楼主:
确定是跟一个结构体有关,但其中缘由还不清楚,各位帮看看

///////////////////////////////////////////////////////
下面是.h的代码

#define COMBUFSIZE                        5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IdxS;
        uint8_t                                IdxE;
        uint8_t                                Data[COMBUFSIZE];
}str_CommBuf;

extern str_CommBuf UART_TxBuf;
extern str_CommBuf UART_RxBuf;

///////////////////////////////////////////////////////////
下面是.c的代码

str_CommBuf UART_TxBuf;
str_CommBuf UART_RxBuf;

///////////////////////////////////////////////////
然后我在其它.C文件中对这个结构体的元素进行赋值操作,编译和生成都没问题,但是下到mcu里,程序就是起不来了。
MCU是ATMega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增加的代码慢慢减少,找到问题的关键。

确定是跟一个结构体有关,但其中缘由还不清楚,20楼上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代码吧。

确定是跟一个结构体有关,但其中缘由还不清楚,20楼上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加的去掉看看行不行

另外想请问一下,我用485收发数据,为什么接收到的数据不是发送的数据,我把收发的代码最简化,就是一端只发几个字节,另一端只收,但是还是错误,接收到的数据不是发送的数据。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cooran @icecut @小营七郎 @qin552011373 @mmuuss586 @micropower @frlop @Mars.CN @huangxz @jlass
刚刚发现论坛的艾特功能,求围观终于不用一个个回复了。。。

20楼有内容,大伙帮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想请问一下,我用485收发数据,为什么接收到的数据不是发送的数据,我把收发的代码最简化,就是一端只 ...

能发数据表示你的板子已经启动了啊:lol

网友H:
104字节,你ram用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数据表示你的板子已经启动了啊

但是现在又遇到485通信数据错误的问题,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目前测试显示软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4字节,你ram用超了吧..

我也怀疑,但是不怎么清楚相关数据,编译出来的程序和全局变量都跟ram占用相关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又遇到485通信数据错误的问题,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目前测试显示软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

485收发有方向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收发有方向控制的。

/RE DE脚吗?这个有区分的,但不知道硬件线路上有什么特别要求没,比如那几个电阻阻值。
能收到数据,但是数据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 DE脚吗?这个有区分的,但不知道硬件线路上有什么特别要求没,比如那几个电阻阻值。
能收到数据,但 ...

如果传输比较远还要使用终端电阻,如果有示波器,你可以看下波形有没有变形,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J:
新加的代码会不会更改了以前设置好的寄存器  或者代码量是否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