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5F2K61S2 芯片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3-06-13):
我用除了11.0592MHz的内部晶振下载程序,就再也不能往芯片里面下程序了,是怎么回事。

举例说明:例如我设定用6MHz的内部晶振下载程序,下载成功以后,想要再次下载程序都下不进去了,已经这样坏了两片了,询问STC的技术支持,也是爱答不理的,就说产品肯定没问题,让我跟着步骤自己设置,请问各位大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问题在波特率上,换了晶振,波特率就和电脑的匹配不上了

网友B:
烧写过批量15F2K 系列的MCU,没遇到过。

多数是操作原因,可换电脑再试。特别留意STC-ISP 软件的设置框的内容,确保设置正确。一定可以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