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到3.3v的TTL电平转换成正负1.65v,怎么转换?

楼主(2013-06-13):
0到3.3v的TTL电平转换成正负1.65v,尝试过交流耦合的方法,
但是TTL电平脉冲的周期是可调的,不同周期的脉冲采用交流耦合使用的电容也必须变化,
所以想请教各位,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或者有没有相应的芯片可以实现这种转换?

网友A:
加-1.65V偏置。

网友B:
附件电路实现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电路实现转换。

图中的放大器是运放吗,我输入的脉冲周期是可调的,不同周期的脉冲输入所用的电容是不是也需要变化呢,我先去仿真试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B:
  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变化范围大,电容量加大至1uF,电阻数K,如果出现“毛刺”,加积分电路消除再整形。当然有其它简便方法,因为不知道后级要求,就无法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的放大器是运放吗,我输入的脉冲周期是可调的,不同周期的脉冲输入所用的电容是不是也需要变化呢,我 ...

3楼电路,在输入脉冲占空比变化时,其正峰值与负峰值也变化。

网友B:
  根据仿真,3楼电路的电容如果足够大,运放块放大倍数极大,对输出幅度影响不大。主要问题在脉宽不能大于占空因数。

网友C:
频率不高的话,最好用硬件实现,比如加几个三极管。

网友D:
新手,求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不高的话,最好用硬件实现,比如加几个三极管。

具体电路怎么实现呢,麻烦您讲的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变化范围大,电容量加大至1uF,电阻数K,如果出现“毛刺”,加积分电路消除再整形。当然 ...

输入脉冲的周期从us级到ms级,所以通过仿真好像电容需要很大,mF级以上,不知道我的仿真是否正确

网友E:
当然有其它简便方法,因为不知道后级要求,就无法提供。

网友B:
   当输入信号脉宽大于1/2周期,输出的负脉冲宽度就不可能与输入脉宽相等,其宽度只有周期-输入脉宽,用其它方法也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很需要得到等宽的负脉冲,只能在输入前用2取1电路。
  ms级周期信号用的电容是比较大,假如同一个电路的频率范围大,就必须就大的电容。

网友F:
你脉冲频率有多快?不是很快的话就用光耦

网友G:
楼主要这个+/-1.65V的信号是干什么用的?现在搞那么麻烦,讨论一大堆。说不定有其他可以用 0~3.3V 的变通法子

网友H:
看了帖子,个人感觉加偏置电压的方法比较好,直接加电容的方法 运放电路容易 振荡。
要是有便宜的专门芯片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帖子,个人感觉加偏置电压的方法比较好,直接加电容的方法 运放电路容易 振荡。
要是有便宜的专门芯片 ...

偏置电压怎么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这个+/-1.65V的信号是干什么用的?现在搞那么麻烦,讨论一大堆。说不定有其他可以用 0~3.3V 的变通 ...

我也正在寻找直接采用0~3.3v的方法

网友B:
  楼主如果还需要解决的方案,看看附件电路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