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显示问题

楼主(2013-06-13):
小弟近来在学习Cadence,请问有没有谁知道如何能在allegro中如元件的焊盘大小与封装类型都显示出来?

网友A:
点击“show element”然后 find里面打钩显示的对象,然后点击对象,弹出来 的信息自己看
直接显示,那是不可能的。
每个软件都有其特色,只能是你适应软件

楼主:
哦,谢谢你的指点,能否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自己画封装时,在PLACE_BLOUND_TOP层中我添加的是圆形外框,可为什么我将封装导入电路图后它还自动添加了一个比原来我添加在PLACE_BLOUND_TOP层还大的矩形外框,难道allegro中只能在PLACE_BLOUND_TOP层添加矩形外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的指点,能否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自己画封装时,在PLACE_BLOUND_TOP层中我添加的是圆形外框,可 ...

可以画任意形状的

网友C:
学习了,这软件我们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