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独立电源是指什么??

楼主(2013-06-13):
举个例子,220V转5V供电给电路板,电路板有个电源IC 5V转3.3V给单片机,然后AD芯片工作电压是5V,那所谓的AD独立电源是怎么样才算呢?

网友A:
所谓独立就是不受其它因素影响,比如数字部分引起的电压波动不会影响对AD的供电。

网友B:
我觉得AD的电源不受其他电路的影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AD的电源不受其他电路的影响就行

那具体做法或常见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独立就是不受其它因素影响,比如数字部分引起的电压波动不会影响对AD的供电。 ...

需要单独接个电源芯片吗

网友C:
真正独立电源
从5V过来,搞个1w的隔离5V 然后通过光耦或者其他隔离器件 给单片机

网友C:
另外,这种系统不建议直接外部5V供电
搞个9-12V 再弄个IC转5V的 这样灵活很多
另一个好处就是,你的板子输入电压范围扩大了很多

网友D:
用磁珠隔离就行

网友E:
就是”独立“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种系统不建议直接外部5V供电
搞个9-12V 再弄个IC转5V的 这样灵活很多
另一个好处就是,你的板子输 ...

那照你这个做法,我可以输入12V,然后用两个LM2576,转换为5V,一个供电给单片机,另一个供电给AD芯片,对吗

网友C:
用2576有点浪费了啊,
单片机加外围器件自己算算大概需要多少电流,在乘以2-3倍,选个DC DC
单独AD 供电 电流就更小了,可以再选个电流小的。
http://www.ti.com/
首页 输入参数,型号自己就出来了
或者MPS 有很多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576有点浪费了啊,
单片机加外围器件自己算算大概需要多少电流,在乘以2-3倍,选个DC DC
单独AD 供电 电 ...

版主,那就说我这个想法是对的?还有这个电流大一点有什么坏处不?

网友C:
对于AD 并不一定强求 要独立电源的, 电源稳定,纹波控制在范围内,串个磁珠或者OR 都可以给AD 的
大马拉小车?
如果你不在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AD 并不一定强求 要独立电源的, 电源稳定,纹波控制在范围内,串个磁珠或者OR 都可以给AD 的
大马拉 ...

好的,等会结贴,版主给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照你这个做法,我可以输入12V,然后用两个LM2576,转换为5V,一个供电给单片机,另一个供电给AD芯片, ...

不建议用LM2576,几个原因:
1、这款芯片已经过时
2、用开关电源给AD供电会引入难以控制的噪声
3、AD一般消耗不掉太大的功率,这样开关电源的占空比太小,可能会工作在断续状态,输出性能进一步恶化
如果一定要用独立的稳压器供电,建议用功率合适的线性稳压器。或者要求不是很苛刻的话,像#14L建议的那样就行。

网友F:
AD芯片尽量不要用DC/DC电源,纹波太大,采用独立的线性稳压电源供电

网友G:
个人感觉,AD/DA这些芯片,电源和参考电压,最好用基准芯片或者LDO供电,这样噪声小,电源也稳定

楼主:
嗯,大家都讨论有道理,对AD总算有点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