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6-13):
  1.GPS有速度无航向。按道理说,有速度的话应该计算出航向的。测试的时候,天线静止的,测出速度有0.xxx(比如0.292km/h),而且这个速度好像一直有,但是没有航向,又是偶尔会有航向出现,但是航向抖动特别大。

  2.GPS模块出来的速度,是否是一个平均速度,还是瞬时速度,如果是平均速度,它是怎么计算的?它出来的速度和相应MSG的输出周期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如何把通过GPS计算出的行驶里程控制在比较好的误差范围内?

3.目前做车载定位的,有没有在GPS无法定位的情况下,通过GPRS定位的?

网友A:
GPS没有做过,不过帮你顶一下,等做过的来帮你回答.

网友B:
我来回答你第三个问题吧,目前的车载定位都是GPS+GPRS或者别的网络进行定位的,这样相互校准,更精确,也可以单独使用,个人感觉网络定位比GPS要差一点,至于GPS相关的项目,我到目前没有碰到过,帮你顶一下,等待做过的来解答

网友C:
GPS在静止的时候是有漂移的,包括速度,方向,经纬度。速度是平均速度,应该是通过距离/时间=速度算出来的。不同的模块芯片,精度、稳定性会有差异。

网友D:
怎么使用?

网友E(2013-09-21):
对,GPS,在静止的时候,那个速度信息,经纬度,有漂移的,,,不要被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