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用升级后的产品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3-06-13):
(无正文)

楼主:
打错了,是WRB1205YMD-6W,后来用型号VRB1205YMD-6WR2

网友A:
你好,WRB1205YMD-6W与VRB1205YMD-6WR2是采用不同的方案进行设计的,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其开关频率完全不一样。WRB1205YMD-6W的开关频率会随着其输入电压、输出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而VRB1205YMD-6WR2是固定频率的产品。
    出现纹波电流大、干扰严重等问题很可能跟开关频率有关系,请告知您的实际使用负载是多少?输入电压是多少?另外,您可以通过改变模块输入、输出端的滤波电路的电容、电感值以改变外部电路的谐振频率。
    感谢您对MORNSUN的支持与信赖。

网友B:
波纹的可以通过电容消除吗?

网友C:
大的纹波可以通过电容降低,不过极低的纹波要求,比如10mV以下,加多少电容都解决不了的!

网友:
你都用了什么外设了?

网友:
是不是就是瞬间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