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接按键求助

楼主(2013-06-13):
单片机的 I\O口 通过按键直接接地,可以吗? 还是要接一个10K电阻再接地?  单片机IO口 内部带上啦电阻,,

网友A:
I/O口接按键时是作为输入口应用,所以可以直接按键接地.没问题的.(条件是mcu必须设置该I/O口为输入状态)

网友B:
要看这个IO口设置成什么模式吧,输入模式没问题

楼主:
那为啥,按键按下去,MCU功耗变化几百uA

网友C:
IO内部带上啦电阻的,你看看内部上啦多大啊,除下就是按下去的电流

网友D:
如果对功耗要求比较高:
  可能的话将有关IO设置为高阻输入状态
  否则可以将按键接到另外一条IO上,需要扫描按键时将另一IO设置为低电平,不扫描按键时恢复为高电平。

网友E:
没问题啊。
有条件的最好加上拉,IO再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