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06-13):
电路如图

不明白电路中电容C1的作用,并且用multisim仿真也没有得到预想的波形,求大侠解答!

网友A:
Q2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反了吧?

没有,这是别人的图,只是不知道C2的作用。。。。

网友B:
你“预想的波形”是什么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是别人的图,只是不知道C2的作用。。。。

首帖不知道C1作用,3楼不知道C2作用。
倒底是哪个?

C1和C2分不清楚,Q1和Q2大概也没有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预想的波形”是什么波形?

过零的脉冲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帖不知道C1作用,3楼不知道C2作用。
倒底是哪个?

。。。。。版主,我只是不小心写错了,C2就是电源滤波。。。不知道C1的作用, Q2没有问题。

网友C:
楼主图是实现啥功能?

上管如果是PMOS的话,它内部寄生的二极管会将该PMOS短路的。

上管如果是NMOS的话,那它左边的C1,R1,V1脉冲源会构成升压电路驱动该NMOS。

两管之间串接的D1,R2是啥作用啊?

示波器图中应该也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是实现啥功能?

上管如果是PMOS的话,它内部寄生的二极管会将该PMOS短路的。

这个图我是在书上看到的,别人的毕业论文也有,实现的功能是在输出端形成脉冲波形去驱动一个压点传感器。图我没有画错,但是波形仿不出来。。。
别人的论文写的是这个电路里面,上下MOS管交替导通,我看不明白,不知道上管为什么会导通,你说的D1,R2的作用,我觉得电阻应该是限幅之类的,二极管什么作用不知道。

网友C:
是什么书上的啊?毕业论文网上能搜到吗?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奇怪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书上的啊?毕业论文网上能搜到吗?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奇怪的电路。 ...

你留个邮箱,我把这篇**发给你

网友D:
图肯定是错的!

网友C:
哦,谢谢!我给你 “消息” 里留言了。

网友E:
Q2反了。
C1作用应该就是隔直,以便R1上拉,使Q2在没脉冲时,Q2栅极电平为VDD。

网友F:
感觉应该是Q2反了。

网友G:
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上的图,错一下很正常。极性明显不对。C1的作用应该是类似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上的图,错一下很正常。极性明显不对。C1的作用应该是类似差分。 ...

类似差分?完全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反了。
C1作用应该就是隔直,以便R1上拉,使Q2在没脉冲时,Q2栅极电平为VDD。 ...

所谓Q2反了,是指Q2应该是N沟道而不是P沟道对吧?
但是Q2的栅极电平为VDD也是没有意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肯定是错的!

:Q只是抄的书上的图,感觉完全不能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谓Q2反了,是指Q2应该是N沟道而不是P沟道对吧?
但是Q2的栅极电平为VDD也是没有意义的啊 ...

Q2的源极和漏极反了。
楼主这个电路应该是超声波发射电路。
楼主在搞超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的源极和漏极反了。
楼主这个电路应该是超声波发射电路。
楼主在搞超声? ...

是的,确实把Q2的源极和漏极弄反了,但是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类似差分?完全不理解

写错了,是微分。

网友H:
C1与R1形成RC回路,抬升Q2的G极电压,Q2的V_GS电压为正负20V,PDF典型值为10V,因此本例的12V电压是可行的,但该电路的C1与R1要计算好才能与信号源的频率相匹配稳定工作。信号源电压为由12V变为0V时,因C1端电压不产生突变(在信号源为12V时C1两端电容为68V左右,G极电势为80V),因此此时的Q2的G极电势变为68V,低于S极12V,Q2导通,Q1截止;然后C1通过R1进行允电,C1端电压从68V开始升压(时间足够长的话会升至80V,假设充的电压为X),经过一段时间充电后信号源由低电平变为12V时,同理Q2的G极电势就为(12+68+X)>80,这样Q2就被可靠的关断,当然Q1就被打开了;该电路的C1与R1必须匹配好才能可靠的工作,Q1与Q2确实画错了,本电路就是要充分理解电容的端电压瞬间不变的特性就方便理解了,楼主把分给我吧,看我这样辛苦的给你做了分析。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1,电容电压不突变;2,PMOS管的G极电压小于S极电压10v左右时mos管会完全导通。

网友I:
斑竹威武!…一眼就看到接错了!…9210是P道!210是N道!…
C1是藕合!C2是滤波!
哈哈!挣工分也太容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C1与R1形成RC回路,抬升Q2的G极电压,Q2的V_GS电压为正负20V,PDF典型值为10V,因此本例的12V电压是可行的 ...

非常感谢!解释得很详细,不过你说的PDF典型值是什么?还有,MOS管作为开关器件,是不是只对门极和栅极的电压有要求?MOS管工作在什么区?

网友C:
MOS作为开关器件的话是工作在饱和区(恒流区),就是输出特性曲线的平坦区。
对Vgs和Vds都有要求。
Vds的电压大小要保证MOS管能够进入饱和区;
Vgs电压要满足Vgs_th的要求,并且漏极电流Id增大的话Vgs的数值也要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作为开关器件的话是工作在饱和区(恒流区),就是输出特性曲线的平坦区。
对Vgs和Vds都有要求。
Vds的电 ...

这个明白了,但在此电路中,MOS管作为开关器件,DS之间并没有加电压,那怎么能判断是否是工作在恒流区?
我把Q2改过来了,现在的仿真波形是这样,如下图

红色的是输出电压,绿色的是C1两端的电压
C1=1nf,R1=1,C1充电时,Q2导通,输出是VCC高电平,约为80V,C1放电时,Q1导通,输出0V
但是在开始时,为什么输出的波形低电平的时候是53V左右?Q1应该一开始就能导通的。
在C1两端的电压到达某一固定值之前, Q2应该会一直导通吧,但是Q1导通的时候就应该输出低电平的。。。。

网友C:
我在28楼可能说不对了。MOS作为开关用,导通时其D,S间电压基本为0,漏极电流也能比较大,是什么状态我也不清楚了。是不是不能用可变电阻区,恒流区,截止区来说明?: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28楼可能说不对了。MOS作为开关用,导通时其D,S间电压基本为0,漏极电流也能比较大,是什么状态我也不 ...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仿真波形的前面一段有点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J:
虽不明,但觉厉!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是在书上看到的,别人的毕业论文也有,实现的功能是在输出端形成脉冲波形去驱动一个压点传感器。 ...

首先,你输入的是一个周期性电压,当为低电平时,上面管子导通,80V电压通过Q2,D2到示波器。当为高电平时,下面管子导通,地通过Q1,D2 到示波器。

我考虑的是你应该把示波器的测试电平太高到80每格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是在书上看到的,别人的毕业论文也有,实现的功能是在输出端形成脉冲波形去驱动一个压点传感器。 ...

首先,你输入的是一个周期性电压,当为低电平时,上面管子导通,80V电压通过Q2,D2到示波器。当为高电平时,下面管子导通,地通过Q1,D2 到示波器。

我在想,示波器的幅度要不要抬高啊!比如大于80V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你输入的是一个周期性电压,当为低电平时,上面管子导通,80V电压通过Q2,D2到示波器。当为高电平 ...

示波器幅度抬高?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