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定时在10uS时不能正常运行,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3-06-13):
外部晶振16M,用定时器2定时10us不能正常工作,需要在定时30us才能正常工作,不知大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没用过,只用过F4

网友B:
“用定时器2定时10us不能正常工作,需要在定时30us才能正常工作”
是用中断吗?

要注意STM8S本身比较慢,如果用中断且中断出来耗时较多的话,CPU可能都在中断函数里面运行了,导致主函数象死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2定时10us不能正常工作,需要在定时30us才能正常工作”
是用中断吗?

目前中断没有操作其他的,只是清一下标志。

网友C:
16M的主频比较低,再加上进出中断的消耗,清标志如果调用函数会消耗更多周期,这些决定了定时器存在一个最高的中断频率:)

网友D:
你最好用示波器进行测试下,你是否经常进入了中断。还有LS说的也对,如果你频繁用的其他功能比较多,cpu占用率较高。我个人认为你可以只开启定时器,然后定时器里面对一个io口进行翻转,然后示波器进行测试io口翻转脉冲。就知道是否一致进入了。理论上10us应该可以的。

网友E:
没有用过   不是很了解的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F(2013-08-04):
是不是用库编程

网友G:
是的,我用定时器4也是10us定不了,老在进中断。

网友H:
没有用过,不是很了解

网友I:
stm8的中断进出比较费时间.如果楼住一定要用中断,自己写汇编码.否则大部分时间都在搬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