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问题

楼主(2013-06-13):
stm32经常出现和上位机不通讯问题,软件硬件都是成熟的东西,换过几次max3232c,难道我的max3232c是山寨的不成。

网友A:
那不一定是器件的问题,
成熟的东西不一定是“熟”
软件可以降低波特率,增加校验等
硬件可以增加TVS 等

网友B:
有可能片子不是行货

网友C:
出现问题的时候,拿示波器看看数据。

网友B:
我们在做实验时,发现串口模块老坏,经查,就是片子的问题

楼主:
跟工作的环境温度不知道关系大不大!!!

网友D:
先确定是不是232接口芯片损坏,如是,先查设计上的原因,只有彻底排除了设计上的原因才能确认是元件品质问题。当然,232接口片假货很多,零售市场上甚至比原厂货还多。

网友E:
短路RX和TX   上位机发送数据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  就说明MAX3232没问题

网友F:
max232确实不太好用,现在我们一般用max3232这个假货会少点

网友G:
max232肯定有问题,特别是国产几毛钱的(也有可能是国产里筛选下来的----好一点的冒充进口了)总有其中某路是坏的或不好的,号称进口的买过来我先测试,有的也时好时不不好,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买了

网友H:
估计很多人都被坑过,max232

网友I:
假货的定义是比行货的性能差,但并不代表不能用。
关键还是你的设计是不是真的成熟

网友J:
关键是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我把波特率设置成了9600,丢数据的问题解决了,关机过一会,重启,又能通信了,环境温度是高了点,但是也没有高过数据手册中的工作温度70℃啊

网友K:
有可能是片子问题

楼主:
第一次发帖,感谢楼上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L:
先检测你的代码吧,如果真的确定代码没有问题,那说明硬件的问题,而解决硬件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观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