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s3c2440的spi问题疑惑

楼主(2013-06-13):
U8 spi_read_byte(U8 dat)
{  cs0();
  rSPTDAT0=dat;

while(!(rSPSTA0&0x01))//准备就绪退出循环
;
return rSPRDAT0;
cs1();

}
从上面的程序来看,整个程序应该产生16个时钟信号。如果前面8个时钟信号是我写器件地址,后8个信号是器件返回的数据。
如果我在主程序这样调用data1= spi_read_byte(0x55);是否能得到该寄存器的值。我认为是不能的。如果要得到该值,是不是需要怎么操作,求解

楼主:
我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无论我是写rSPTDAT0还是读rSPRDAT0,都会相应的产生8个同步时钟信号。其次我还想知道rSPRDAT0这个寄存器在读操作后会不会自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