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的问题

楼主(2013-06-13):
看了版主airwill 解答其他水友的提问 懂了点皮毛单还有些不懂 请指教

图中红线位置,PWM2从下管导通跳变到上管导通,那说明B相(PWM2代表B相)不是在一个PWM周期内,反转了一个极性吗?
如果B相原来是S极,在红线部分跳变到N极,这样不会影响电机运转吗?这样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airwill

网友A:
从微观看, PWM2 的极性变换, 导致 B 相的电压变化. 从而改变电流的变化趋势(对当前电流即时值增大还是减小), 最终的目的是控制合适的相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微观看, PWM2 的极性变换, 导致 B 相的电压变化. 从而改变电流的变化趋势(对当前电流即时值增大还是减小) ...

你的意思是说 虽然微观上B相有电压变化,但在宏观上不会影响电机的运转

网友A:
微观上B相有电压变化, 宏观上调节了合适的相电流, 不是影响电机的运转, 而是这个合适的相电流最终驱动电机在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观上B相有电压变化, 宏观上调节了合适的相电流, 不是影响电机的运转, 而是这个合适的相电流最终驱动电机 ...

恩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