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平时是接收状态 但发送时仍然是接收状态 致使数据发送不过去

楼主(2013-06-13):
数据从CPU发出来并且经过光耦隔离后数据完全正常,问题出现于485芯片该发送时,它仍然处于接收状态,不能把数据发过去怎么回事呢?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A:
你的发送使能打开了吗?

网友B:
感觉是时序问题

网友C:
我觉得也是没有打开发送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发送使能打开了吗?

打开啦,485使能端是是用三极管自动切换的。当发送时485使能端仍然处于接收(测量电平波形),可惜不能直接上传图,好让你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时序问题

但是同样的电路、同样的程序,有的可以自动切换收发,数据通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没有打开发送使能

485使能端是自动切换的(三极管开关控制),不需要设置。你说的打开使能端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使能端是自动切换的(三极管开关控制),不需要设置。你说的打开使能端是什么意思呢? ...

示波器测一下波形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一下波形不就知道了

测试啦,本来该发送的485芯片使能端是接收,现在就是找个问题

网友A:
给你发一个485收发自动切换的电路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一个485收发自动切换的电路看看吧!

非常感谢!!

网友D:
你的使能端是怎么打开的  mcu发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一个485收发自动切换的电路看看吧!

你给的格式不对啊,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使能端是怎么打开的  mcu发送吗

硬件电路自动切换的,通过发送端TXD发送数据(高低电平)控制485芯片使能端的收发切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件电路自动切换的,通过发送端TXD发送数据(高低电平)控制485芯片使能端的收发切换。 ...

有点没明白 不是单独的引脚去控制吗,如果正在发送,而TX的电平又变化为使能接收了 这是不就不能发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没明白 不是单独的引脚去控制吗,如果正在发送,而TX的电平又变化为使能接收了 这是不就不能发送了吗 ...

你说的用单独的一个I/O口来控制使能端,我现在用的是通过三极管开关开控制485芯片使能端,发送端接地(发送的零电平)。我感觉收发自助切换的电路没有单独控制485芯片时能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用单独的一个I/O口来控制使能端,我现在用的是通过三极管开关开控制485芯片使能端,发送端接地(发 ...

不懂 只能祝你早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E:
没看到图没有办法分析,不过,建议你不防单独用IO来控制使能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图没有办法分析,不过,建议你不防单独用IO来控制使能端。

好的

网友F:
485接口片是有方向控制的,如果是自动控制则必须加总线静态偏置。

网友G:
还是单独控制好些

网友H:
时好时坏、接触不良!…
能收不传、应答信号错!…
就这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单独控制好些

是啊, 不过得占用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时好时坏、接触不良!…
能收不传、应答信号错!…
就这简单!…

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F:
485接口片是有方向控制的,如果是自动控制则必须加总线静态偏置。

加啦,在485总线A、B端加的10K的上拉、下拉。自动切换用的三极管(NPN)控制的,集电极(接1K电阻到5V)接的485芯片使能端,发射极接地,基极接的10K的电阻。我这边怎么上传不了图,也不能让你直观的分析下。

网友I:
发送数据之前最好能先使能发送,还有就是把波特率降低一点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送数据之前最好能先使能发送,还有就是把波特率降低一点点试试看

好的 谢谢!不过我用的是硬件电路自动切换485收发使能。是由发送数据来控制的

网友I:
嗯我知道,我前面说的那句是485的使用时候的情况,我怀疑是时序问题,所以建议你把波特率降低一点试试看,有可能是晶体管的速度跟不上你试试看

网友I:
还有就是最好能贴个图上来原理图啊还有波形图啊,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J:
这是很多人喜欢使用的设计方式,宁可加一堆器件也不愿意用软件去控制使能脚,但没想到的是,DE/RD的VIL,控制电路的响应时间等都会造成工作的不稳定,降低速率会有改善,但这个设计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我知道,我前面说的那句是485的使用时候的情况,我怀疑是时序问题,所以建议你把波特率降低一点试试看, ...

好的,谢谢!

网友K:
切换时间的问题,

网友L:
没有打开发送使能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啦,在485总线A、B端加的10K的上拉、下拉。自动切换用的三极管(NPN)控制的,集电极(接1K电阻到5V) ...

点击“高级模式”即可贴图。

网友M(2013-07-27):
正在做485通信,对这一块比较关注

网友N(2016-03-22):
也是遇到楼主的问题了。上位机通过485向下位机发送数据,下位机接收到数据做出改变,并且反馈给上位机一个数据时,在max487芯片处出了问题。没有数据发送出来,发送使能也开了。

是芯片max487坏了,换掉就好了。但是不清楚是何种原因造成的这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