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独测试的串口没有问题,放到μC/OS上就出问题了,遇到过没?

楼主(2013-06-13):
单独写的串口程序没有任何问题,收发正常,但是加到μC/OS上又出现了波特率不同步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ucos里面本来就有这个串口的驱动吧,所以把波特率给改了

网友B:
应该程序哪里有BUG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cos里面本来就有这个串口的驱动吧,所以把波特率给改了

系统应该不会有吧  估计还是他底层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系统应该不会有吧  估计还是他底层的问题

ucos启动的时候,一般都有bsp_init的过程,有时候os_start 启动的第一个任务里面也会有初始化,
写程序的随意性太大了,不是自己写的程序,还是在使用的时候好好看看别人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启动的时候,一般都有bsp_init的过程,有时候os_start 启动的第一个任务里面也会有初始化,
写程序的随 ...

求教,这个应该怎么改?μC/OS整本书都翻遍了,没有关于串口方面的讲解,源代码里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这个应该怎么改?μC/OS整本书都翻遍了,没有关于串口方面的讲解,源代码里也没有 ...

串口设置方面跟无系统的差异不大,如果没有,那你怎么会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设置方面跟无系统的差异不大,如果没有,那你怎么会有输出?

关键就是,裸奔的时候没有问题,收发基本正常(发可能有点小瑕疵,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进入ucos后就SB了,收发都不正常了,跟波特率搞乱了一个德行,要么收到的都是00,要么就是乱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裸奔的时候没有问题,收发基本正常(发可能有点小瑕疵,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进入ucos后就SB ...

就是进了系统以后被改了串口设置了,找一找,肯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进了系统以后被改了串口设置了,找一找,肯定有的。

我在想是不是ucos频繁开关中断的原因。进入系统后没有看到哪里设置串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ucos频繁开关中断的原因。进入系统后没有看到哪里设置串口的 ...

那你可以仿真一下,看看在串口发送之前的寄存器值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仿真一下,看看在串口发送之前的寄存器值有没有问题

……木有仿真器
Usart_Init();
Usart_Print("Hello!");

这样写的,竟然也会有问题,期间根本没有任何代码参与
这时候系统还没启动,所以不会切换进程
为毛???

楼主:
唯一让我怀疑的就是winavr的头文件了,<avr/io.h>
winavr这个头文件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有仿真器
Usart_Init();
Usart_Print("Hello!");

你在Usart_Print("hello!")后面加一个while(1);
这样就可以看到你的代码对不对了

io.h不会影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Usart_Print("hello!")后面加一个while(1);
这样就可以看到你的代码对不对了

熔丝位写错了,有办法搞回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熔丝位写错了,有办法搞回来不?

:L,烧录工具可以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