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RTC晶振频率问题

楼主(2013-06-13):
用的芯片内部的RTC,外围电路就是32.768K晶振+2个10pf电容.
现在问题是,晶振起振了,但是晶振频率出现问题,RTCX2为输出端频率正常,RTCX1为输入端,波形有二极管效应,负端被截掉了。
试过改变负载电容,和加1M电阻都没有作用,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负端被截掉了??
贴个图来看看呢?

楼主:
也不是完全被截掉了,振幅也不对,大概是我画的这样吧

网友B(2013-08-30):
你的输出频率应该偏高吧。
你先匹配15PF的电容在测,如果还出现限幅,则需要在输出端串联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具体多大需要你自己试。
QQ12924463

网友C(2014-06-1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RTC时间都不更新,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跑正常,可是我的硬件电路和开发板一样,32.768晶振+2个10pf电容,晶振也起振了,波形和楼主相同,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2015-02-10):
請問目前這個狀況有人可以解釋嗎?
目前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明天會試著找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