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3-06-13):
我在尝试画高速板的板子,使用DDR2内存芯片K4T1G164QF。CPU给内存的时钟为800MHZ。

我想问,我仿真内存的DQ数据信号的时候,DQ数据信号的频率就应为1600MHZ吧,是吗?

网友A:
实际的时钟是400Mhz
而DDR2的采样是上升下降都采样所以是 800Mhz的数据通信速率 DQ应该是800Mhz

网友B:
楼上回答应该是400M,DDR2是上下沿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