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作图问题?

楼主(2013-06-13):
     请问一下,利用CCS作图,其横/纵坐标可以自己改吗?比如说我希望横坐标的范围是-90-90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横坐标(即长度)可以设置  正常设置为1024等   纵坐标好像是根据要显示的波形自动变化的

网友A:
刚又查了一下  弄错了   横纵轴坐标都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又查了一下  弄错了   横纵轴坐标都是可以设置的

这样作图的话,横坐标一直都是从0开始的,并且横坐标也不能自己定义

网友B:
看来,查看memery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查看memery是挺方便的。

恩,就是。但是有时候需要作图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作图的话,横坐标一直都是从0开始的,并且横坐标也不能自己定义

肯定是从0开始的  只能定义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从0开始的  只能定义大小

哦,谢谢!因为我看Visual DSP++中横坐标是可以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因为我看Visual DSP++中横坐标是可以变化的

哦  知道了  ADI和TI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就是。但是有时候需要作图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是的,不过好像ccs4有的时候不能查看6678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好像ccs4有的时候不能查看6678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哦

我也是看到别人操作出现的问题。

网友C:
有相关的教程吗?

网友C:
这个多AD采集还是很不错的,省了示波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AD采集还是很不错的,省了示波器了!

其实  它的功能还大的呢  可以显示静态图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相关的教程吗?

可以查找ccs的使用   其中就会有相关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找ccs的使用   其中就会有相关介绍

好的,谢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