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3-06-13):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

        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140;j++);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x;
   DDRA=0xff;
   PORTA=0xff;
   DDRB=0x00;
   PORTB=0xff;//带上拉输入 b0为启动 b1为停止 即PINB=0xfe为b0按下 PINB=0xfd为b1按下
    for(;;)
           {
                PORTA&=~BIT(0);
                x=PINB;
                if(PINB==0xfe)
                {
                          PORTA&=~BIT(1);
                }
            }
}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mega16的单片机 是外接的独立键盘 键盘按下的时候单片机似乎检测不到B0位被拉低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DDRA; PORTA;DDRB;PORTB,没有定义

网友D:
咋看那个~ 像是- 呢

网友E:
按键没进行延时消抖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