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反相器

楼主(2013-06-13):
我要把一个低速信号(2.2V的方波)反相,做了这么个简单的反相器。

本来打算用pspice仿真一下,未遂。请各位大拿指点一下原理和可靠性有没有什么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A:
in 串个电阻

网友A:
另外,有种器件叫做 单非门
SN74AHC1G14DBV

网友B:
你用三极管多好啊,简单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串个电阻

串电阻有什么作用?限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种器件叫做 单非门
SN74AHC1G14DBV

老师说用一个管子就能搞定的就不要用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三极管多好啊,简单也便宜

能不能推荐一个三极管的型号?这个电路的结构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是不是要用小电阻(几十欧)的?

网友A:
三极管 2sc9013
电阻  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 2sc9013
电阻  4.7k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