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965串口停止位问题

楼主(2013-06-13):
6965的停止位设置成2位停止位,电脑串口工具设置成1位停止位。
电脑发送0x0D 0x0A(回车换行),按照正常道理来讲,6965收到的要么是正确的0D 0A,要么是0D正确,0A判断是个错误状态,要么两个都是错误的
但是我这里收到的却是0x0D 0x85,分析下来发现,感觉上是把0D的一位停止位当做数据来处理了,怎么可能是这种情况,6965这种情况是个BUG?

楼主:
@永远的不知@三千花花世界
版主上来帮忙看下呗

网友A:
你的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B:
降低波特率试一试  看看问题能不能解决   看看先

网友:
应该是把你的后面一位当成停止位了吧,这样设置肯定不行呀。

网友C(2013-11-13):
能不能给我发个串口的程序?谢谢12407893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