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输出,I2C控制,输出电压基本无负载,求IC

楼主(2013-06-13):
需要几十路的电压输出(不需要什么负载能力),电压值0-5V可以分别由I2C控制,有没有这么强大的IC?

网友A:
自己搭电路吧!

网友B:
这种器件叫PMU
路数可能没那么多,如果你不在乎成本,多用几个也没关系

当然简单点 成本 略降的用数字电位器,IIC 的,来控制多路ADJ的LDO
IIC 数字电位器价格比较贵,还不一定比PMU便宜

网友B:
最便宜的方案:自己用单片机PWM 调制输出0-5V

网友C:
可以用模拟开关,计数器搭,也可以PWM输出实现。

网友D:
其实要实现你的这功能很简单,成本也不会太贵。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的这个0到5V有没有精度要求,另外你的几十路之间有没有隔离要求

楼主:
其实是模拟120块串联的蓄电池,是串联

楼主:
要求可以软件调节任意一块电池单体,不影响其他电池电压

网友B:
用120个数字电位器,直接挂在电池上,输出电阻分压比直接靠IIC 数据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0个数字电位器,直接挂在电池上,输出电阻分压比直接靠IIC 数据改变

本身没电池,就是用电路板来模拟真电池(代替电池来用),用来做一些关于电池的测试(比如电池的某CELL电压改变)

楼主:
不需要做模拟电池的放电实验,所以不需要带很大的负载。只把电压模拟出来就好了,100块电池*3.6V电压,而且每块电压可独立调

网友B:
搞那么复杂干嘛啊,
直接弄个变压器,3.6V稳压管 串联,每个稳压管并个电位器,直接调整输出电压
至于变压器输出多少,自己计算,变压器电压太高也不好,建议做4路,每路25个。
楼主做B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那么复杂干嘛啊,
直接弄个变压器,3.6V稳压管 串联,每个稳压管并个电位器,直接调整输出电压
至于变压 ...

嗯,是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