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XC8/XC16/XC32 **

楼主(2013-06-13):
复制下列代码,另存为xclm.c,然后用mingw编译(推荐Code::Blocks的ide)生成xclm.exe,然后替换掉安装目录里面的同名文件即可。
/*****************************************************************************
*
* xclm.c - A replacement license server for Microchip embedded compilers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enum
{
    LICENSE_FREE,
    LICENSE_STANDARD,
    LICENSE_PRO,
    LICENSE_NULL,
    LICENSE_NOCPP,
    LICENSE_CPPFREE,
    LICENSE_CPPFULL
};

/* Padded keystring for XC8 compiler */
const char XC8_KEY[] = "120205690315959428539973816151144999076498629234049888"
                       "179227155534183820578631309018645587360933525814619915"
                       "779526071941849199599867328321377639683720790016145394"
                       "178294936006671919157552224249424396156390966410329115"
                       "909578096551465127991840510571525598801543710978110203"
                       "982753256678760352233698494166181105701471577863949973"
                       "752378527793703095602570185318279000307654710756304884"
                       "332086971157374238079344503160762531771453544441183117"
                       "818224971852635709182448998796203508335756172022603393"
                       "785870328131267807990054177348691152537065623705744096"
                       "622171290262732073236149224291304052855537234103307757"
                       "779806424202430488281521000914602653822069627155202082"
                       "274335001015294801198690117625951676366998171835575234"
                       "880703719555742347294083595208861666202572853755813079"
                       "282586487282173705566196898952662018776810629200817792"
                       "338135876828426412432431480282173674506720693507626895"
                       "304345939375032966363775750624733239923482883107733905"
                       "2768020075798435612020569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license = LICENSE_FREE;
    int ii;

    for (ii = 0; ii < argc; ++ii)
    {
        if (!strcmp(argv[ii], "swxc32") ||
            !strcmp(argv[ii], "swxc16") ||
            !strcmp(argv[ii], "swxc8"))
        {
            license = LICENSE_PRO;
        }
        else if (!strcmp(argv[ii], "swxcpp32"))
        {
            license = LICENSE_CPPFULL;
        }
        else if (!strcmp(argv[ii], "-hash"))
        {
            int index = atoi(argv[ii+1]);
            printf("%.10s", &XC8_KEY[index]);
        }
    }

    return license;
}

网友A:
会不会出bug,以前用picc的**版出过bug

网友B:
用VC不行吗?

网友C:
可以用的吗?

网友D:
试过,貌似可以...

楼主(2013-07-29):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static char asTable[] = "12020569031595942853997381615114499907649862923404988817922715553418382057863130"
                        "90186455873609335258146199157795260719418491995998673283213776396837207900161453"
                        "94178294936006671919157552224249424396156390966410329115909578096551465127991840"
                        "51057152559880154371097811020398275325667876035223369849416618110570147157786394"
                        "99737523785277937030956025701853182790003076547107563048843320869711573742380793"
                        "44503160762531771453544441183117818224971852635709182448998796203508335756172022"
                        "60339378587032813126780799005417734869115253706562370574409662217129026273207323"
                        "61492242913040528555372341033077577798064242024304882815210009146026538220696271"
                        "55202082274335001015294801198690117625951676366998171835575234880703719555742347"
                        "29408359520886166620257285375581307928258648728217370556619689895266201877681062"
                        "92008177923381358768284264124324314802821736745067206935076268953043459393750329"
                        "6636377575062473323992348288310773390527680200757984356";

void printHash(int iHash);

int main(int iArgc,char *asArg[])
{
    int iHash = -1;
    int iNdx = 0;
    unsigned char bPrint = 0;
    int iExit = 2;

    for(iNdx=0;iNdx<iArgc;iNdx++)
    {
        if(!strcmp(asArg[iNdx],"swxc8"))
            bPrint = 1;
        if(!strcmp(asArg[iNdx],"-hash") && (iNdx+1)<iArgc)
            iHash = atoi(asArg[iNdx+1]);
        if(!strcmp(asArg[iNdx],"-licenseinfo"))
        {
            printf("Node Configuration\n");
            iExit = 0;
            break;
        }
    }

    if(bPrint && iHash!=-1)
        printHash(iHash);

    return iExit;
}
void printHash(int iHash)
{
    int iNdx = 0;

    for(iNdx=0;iNdx<9;iNdx++)
    {
        int iPointer = iHash - (((((0x8c2f17d3L * (long long)iHash) >> 32) >> 9) - (iHash >> 0x1F)) * 0x3A7);
        printf("%c",asTable[iPointer]);
        iHash++;
    }
}

网友E:
雖然挺麻煩的!!
不過至少還不錯用呢!!
分享我編譯好的東西~
省得大家麻煩!!

网友E:
第二個源碼...
看起來好像效果一樣?
目前感覺不出有啥區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二個源碼...
看起來好像效果一樣?
目前感覺不出有啥區別...

XCLM2 好像能**1.20

网友F:
这种方法很牛
但只能忽悠MPLAB IDE
不能忽悠MPLAB X IDE呀
大侠们还得努力
还有进步空间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XCLM2 好像能**1.20

@14157,试过没有?怎么查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法很牛
但只能忽悠MPLAB IDE
不能忽悠MPLAB X IDE呀

MPLAB IDE能**吗?怎么确认是不是**了

网友G:
是不是运行xc8 --ver后,显示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V1.20
Copyright (C) 2013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就证明是**了,有没有人可以确认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4157,试过没有?怎么查看?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V1.20
Copyright (C) 2013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License type: Node Configuration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245h (   581) of   400h words   ( 56.7%)
    Data space           used    17h (    23) of    40h bytes   ( 35.9%)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2h (     2) of     2h words   (10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网友G(2013-08-28):
引用 网友D: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V1.20
Copyright (C) 2013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License type: No ...

我的意思是,怎么确认是不是试用PRO版本?我是8月22日装的,我要确认2个月后是不是就到期了?还是永久是PRO版本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第二個源碼...
看起來好像效果一樣?
目前感覺不出有啥區別...

第一个是Floating Workstation,第二个是Nodelocked License,显示的授权许可明显不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是Floating Workstation,第二个是Nodelocked License,显示的授权许可明显不同。 ...

NB!

网友J:
现在正在搞活动,原价6K多,现在只要800多,去官网买吧,很划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现在正在搞活动,原价6K多,现在只要800多,去官网买吧,很划算!

最关心能不能后续支持pic32xz系列?

网友L:
请问这个方法XC32能不能用呢?

网友L:
我用 XC32 做了一下测试,分别以原来的和用新的 xclm.exe 覆盖过,并且从 Level 0~Level s 五个层级的优化来比较,结果如下:

以下是未优化前 Level 0~Level s 的 Code Size

Level 0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s

以下是用新的 xclm.exe 覆盖过原来并做 Level 0~Level s 优化的 Code Size

Level 0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s

我发现上面的 Level 0 和 Level 3,其 Code Size 比原本未覆盖 xclm.exe 还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M(2013-10-18):
MICROCHIP 授权全线一级代理,包括SST,SMSC,需要请联系,下面的部分公司STOCK,

QQ:1106731063

below is some ongoing stock ,
24LC02BT-I/SN         198000
PIC16F684T-I/SLC15         130000
MCV14AT-I/SL046         130000
MCP1624T-I/CHY         120000
PIC16F684T-I/SLC15         104000
MCV14AT-I/SL050         104000
TCM809LVNB713         60000
PIC16F684-I/SLC15         57000
PIC16F684-I/SLC15         57000
MCV14A-I/SL         57000
MCV14AT-I/SL052         52000
MCV14AT-I/SL051         52000
MCV14AT-I/SL049         52000
MCP6002T-I/MS         40000
24LC04BT-I/ST         40000
MCP6541T-I/OT         36000
MCP1525T-I/TT         33000
MCP1525T-I/TT         30000
PIC16F886-I/SO         25218
MCP4017T-503E/LT         24000
PIC18F25K80-I/SS         23500
25LC1024-I/SM         20070
93LC66B-I/P         20040
HA3089-I/SP          20010
TC4426AEOA         20000
PIC12F635-I/SN         20000
11AA02E48T-I/TT         18000
MCV08A-I/P         17260
PIC16F76-I/SS         15040
TCM809SENB713         15000
PIC16F723-I/SP         15000
MCP73833-FCI/UN         15000
HA3089-I/SP         15000
PIC16F1825-I/ST         14400
PIC16LF628A-I/SS         13400
PIC16F690-I/SS         13400
PIC16F1828-I/SS         13400
MTD6501C-LC1         13200
MCP6042T-I/SN         13200
HCS300T-I/SN         13200
PIC16F916-I/SS         12032
MCP1415T-E/OT         12000
PIC16F684-E/ST         11904
MCP42010-I/SL         11400
TC4427CPA         10800
PIC18F2520-I/SO         10800
PIC18F2520-I/SO         10800
PIC18F67K22-I/PT         10080
PIC18F6520-I/PTC08         10080
PIC18F25K20-I/SS         10058
PIC16F690-I/SS         10050
PIC16F1829-I/SS         10050
PIC16F1938-I/SS         10011
PIC16F1786-I/SS         10011
PIC16F1513-I/MV         10010
PIC12F1501-I/SN         10000
MCP4551-103E/MS         10000
MCP2122-E/SN         10000
PIC18F85K90-I/PT         9996
93LC86C-I/P         9960
MCP6002T-I/SN         9900
PIC16F684-E/ST         9600
PIC16F1783-I/SS         9400
TC1047AVNBTR         9000
SST39VF040-70-4C-NHE         9000
MCP1320T-29LE/OT         9000
PIC12F615-I/SN         8000
25LC256X-I/ST         8000
PIC18LF26K22-I/SS         7520
MCP73844T-840I/MS         7500
PIC24FJ256GB106-I/PT         7200
PIC18F13K22-I/SS         6700
PIC16LF628A-I/SS         6700
PIC16F690-I/SS         6700
MCP6L02T-E/SN         6600
MCP14628-E/MF         6600
PIC18F2520-I/SO         6480
dsPIC30F2010T-30I/SO         6400
PIC18F26K20-I/ML         6100
PIC18F87K90-I/PTRSL          6069
PIC18F26J50-I/SS         6016
MCP73831T-2ACI/OT         6000
MCP73831T-2ACI/OT         6000
MCP73831T-2ACI/OT         6000
MCP1700T-3002E/TT         6000
MCP1320T-46LE/OT         6000
MCP120T-450I/TT         6000
24LC01BT-I/OT         6000
PIC16F1938-I/SO         5994
HA2089-I/SL         5700
PIC24EP128GP206-I/PT         5600
PIC24EP128GP206-I/PT         5600
SST25VF032B-80-4I-S2AF         5400
PIC18F2520-I/SO         5400
PIC18F2420-E/SO         5400
PIC16F886-I/SO         5400
PIC16F1783-I/SO         5400
PIC16LF721-E/SS         5293
MCP6004T-E/SL         5200
DSPIC33EP32MC204-I/PT         5120
dsPIC33EP512MU814-I/PH         5040
PIC18F26J50-I/SS         5029
MCP23S17-E/SS         5029
PIC16LF721-I/SS         5025
PIC16F1828-I/SS         5025
PIC16F616-E/SL         5016
MCP2515T-I/ST          5000
TC7107ACKW         4992
MTR6618-I/PT         4960
PIC24FJ64GB106-I/PT         4800
PIC18F4520-I/PT         4800
PIC16F946T-I/PT         4800
PIC16F1824-I/ST         4800
PIC16F883-I/SS         4700
PIC16F1938-I/SS         4700
PIC16F1933-I/SS         4700
PIC16F1933-I/SS         4700
PIC18F14K22-I/ML         4550
PIC16LC62B-04/SP         4500
PIC16F726-I/SO         4455

网友N(2014-01-07):
效果很好,顶一个

网友O(2014-02-20):
感觉XC8 1.3没通过

网友P:
正需要呢,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Q: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法很牛
但只能忽悠MPLAB IDE
不能忽悠MPLAB X IDE呀

对呀,求大侠赐教!!!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对呀,求大侠赐教!!!

对呀,最新的MPLABX V2.05   XC8 1.3  貌似不行呀????
难道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MPLAB 8才能用吗?

网友S(2014-03-22):
XC8 有免费的吧 貌似

网友T(2014-05-25):
亲测可以忽悠MPLAB X IDE,NB

网友U:
怎么** XC16 v1.20 ?
这 xclm.exe 能不能** XC16 v1.20 ?

网友V:
引用 网友E:
雖然挺麻煩的!!
不過至少還不錯用呢!!
分享我編譯好的東西~

生成的**文件怎么下载不了。。求大神赐教。发到邮箱:qazwsxhoney@163.com

网友W(2014-06-24):
给老师顶起!

网友X:
还在用MPLAB IDE的飘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V:
生成的**文件怎么下载不了。。求大神赐教。发到邮箱:qazwsxhoney@163.com

你的權限不足哩~;P
多來參與論壇吧~

网友Y(2014-10-29):
引用 网友E:
雖然挺麻煩的!!
不過至少還不錯用呢!!
分享我編譯好的東西~

谢谢!学习中,希望好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E:
第二個源碼...
看起來好像效果一樣?
目前感覺不出有啥區別...

谢谢,学习中,希望好用,这个比上一个好用吗?

网友E:
新版本的XC8(1.32後)就不適用這方式囉!!

网友Z(2015-03-21):
XC8(1.32)**不了,果断用PICC。
然后,PIC不怎么好写,后面做的案子换STM32或GD32去

网友AA:
有没有XC16的**的?

网友AB:
XC16 尝试后 表示不能用啊。。。

网友AC(2015-11-03):
新的XC8 v1.35已经不能**了...... :L

网友AD(2015-12-28):
MPLAB X+XC8 V1.33没有成功。。

网友AE:
MPLAB X+XC16 V1.25没有成功。。

网友AF:
1.35破不了啊。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Free Mode) V1.35

网友AG(2016-05-07):
能不能用?

网友AH(2016-09-23):
试了一下可以用。编译了一个demo,有如下log: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V1.20
Copyright (C) 2013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License type: Node Configuration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1Fh (    31) of   400h words   (  3.0%)
    Data space           used     6h (     6) of    40h bytes   (  9.4%)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1h word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Running this compiler in PRO mode, with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enabled,
produces code which is typically 40% smaller than in Free mode.

See http://microchip.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AI:
记号 xc8 v1.2 xxoop

网友AJ(2017-06-13):
有没有 X ide +xc8 V1.33 的**?

网友(2018-11-29):
引用 网友E:
雖然挺麻煩的!!
不過至少還不錯用呢!!
分享我編譯好的東西~

请问你这个使用的CX8版本是哪个,我v1.33的版本能用吗

网友AK(2019-06-29):
有没有汇总一下哪个版本MPlab和XC编译器能使用的啊

同问啊,有没有确定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