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能双极性捕获吗

楼主(2013-06-13):
我用库的时候发现有TIM_ICPolarity_BothEdge
但是我设置了 不起作用 根本就不是 遇到边沿就触发。
我就只能在中断里自己蛋疼的切换才完成了目标,这个是什么意思,数据手册上看了,也没有TIM_ICPolarity_BothEdge 这个是不是某些型号的IC 才有的功能啊,搞不清楚。

网友A:
TIM1、TIM2、TIM3、TIM4、TIM5、TIM8只能设置为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除此之外,比如TIM15、TIM16、TIM17等就可以设置为跳变沿触发TIM_ICPolarity_BothEdge

楼主(2014-09-01):
引用 网友A:
TIM1、TIM2、TIM3、TIM4、TIM5、TIM8只能设置为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除此之外,比如TIM15、TIM16、TIM17 ...

高端的 可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