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3管脚做开关控制时RA口和RC口的差异问题?

楼主(2013-06-13):
如图所示,用PIC16F73单片机的管脚做9014的开关控制,目的是控制后端的大电流开关管V1的通断。
设置RA口RC口均为通用IO口输出,当V1输出端不加载的时候,RA0和RC4均可以正常控制V7,V1输出高电平时也正常5V。
当V1输出端输出+5V挂载,则RA0作为开关脚控制正常(V1正常输出+5V),而用RC4则无法实现控制,RC4被拉低为0V,V1输出为0V.
我看了下RA和RC作为通用IO输出时均为CMOS电平输出,没看出有啥不同,管脚也没有复用为多功能状态,为什么会这样的结果,求版主帮忙?谢过了~~

网友A:
io至B端要串电阻哦

楼主:
串过了,还是一样的结果,RA没问题,RC依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过了,还是一样的结果,RA没问题,RC依然。

串了多大电阻?很多人告诉我,RC行,RA不行,你正好相反,再看看RC4是否用于其他功能

网友C:
单片机是怎么供电的?你要注意上电瞬间的状态。另外在io到V7的B端之间应该串电阻,此时你测量RC口应该有高电平输出。如果没有,就证明程序控制出问题,或者你的单片机根本没有工作。

楼主:
串了多大电阻?很多人告诉我,RC行,RA不行,你正好相反,再看看RC4是否用于其他功能

串了1K或10K的电阻,都不行。
复用的功能均禁止了,也没什么改变。挂载后就是不行。

试着在RC输出脚加个电容,让高电平平滑上升后,挂载输出稳定,不过这种方法总不可行吧。

网友D:
按照数据手册RA0和RC4做I/O用没多大差异,你的RC4输出是否只串了几百欧的电阻啊?你串一个4.7k~30k试试。

楼主:
经检查,是同事将V1的输入输出脚布线错了,用RA和RC控制开关管V7均没有问题。
感谢兄弟们参与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检查,是同事将V1的输入输出脚布线错了,用RA和RC控制开关管V7均没有问题。
感谢兄弟们参与分析 ...

阴沟翻船,大侠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