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40 EE10骨架最大可以传递多大的功率?

楼主(2013-06-13):
PC40 EE10骨架最大可以传递多大的功率?

网友A:
没多大的。。那么小个

网友B:
无频率无拓扑无工作环境无结果
你想做多大啊

网友C:
100K,正激 9.4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频率无拓扑无工作环境无结果
你想做多大啊

60多K,BUCK电路,环境温度65摄氏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60多K,BUCK电路,环境温度65摄氏度,

该电感在常温工作时,为12.2mH,在环温65摄氏度工作一段时间,电感量变为10mH,这个是怎么回事?

电感量怎么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多大的。。那么小个

具体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电感在常温工作时,为12.2mH,在环温65摄氏度工作一段时间,电感量变为10mH,这个是怎么回事?
...

u值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值变了

为什么会变?为什么等冷却后不能恢复呢?

是不是气息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多K,BUCK电路,环境温度65摄氏度,

做个5-6W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5-6W应该没问题吧

现在我们做的是用BUCK电路,做的是输入功率为8W的LED灯电源,发现灯在环境温度为55摄氏度时老化,灯出现闪的现象,为IC过温保护,灯灭掉,然后温度降下来后自动亮起来,然后IC温度高了,又自动灭掉,依次循环,后来发现输出电感(EE10),由12.2mH降为了10m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5-6W应该没问题吧

气隙是变压器厂家绕制,为浸漆工艺,分析一下?据说点胶的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频率无拓扑无工作环境无结果
你想做多大啊

4-6W如何推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做的是用BUCK电路,做的是输入功率为8W的LED灯电源,发现灯在环境温度为55摄氏度时老化,灯出现 ...

看来是内置开关的IC,工作在DCM模式可以降低一下IC的温度
温度升高电感量会降低点,不过可恢复,,,你的气息是自己垫出来的?换个试试,排除测量出错,气息变化的影响。另外,这么大的电感量,不饱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内置开关的IC,工作在DCM模式可以降低一下IC的温度
温度升高电感量会降低点,不过可恢复,,,你的 ...

是变压器厂家绕制,我看了一下,是垫起来的,然后浸的漆,如果想重新自己绕线圈,必须用热风枪吹,然后才能取下来,那么用热风枪吹,PC40 (ee10)会不会已经坏掉,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内置开关的IC,工作在DCM模式可以降低一下IC的温度
温度升高电感量会降低点,不过可恢复,,,你的 ...

这么大的电感不饱和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另外我们重新绕制后将线圈由500圈增至560圈仍然会出现电感量下降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电感不饱和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另外我们重新绕制后将线圈由500圈增至560圈仍然会出现电感量下 ...

是这么大的电感量,磁芯会不会饱和?
你可以自己绕一个,中间的气息自己打磨,不要垫,试下电感量会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么大的电感量,磁芯会不会饱和?
你可以自己绕一个,中间的气息自己打磨,不要垫,试下电感量会不会 ...

PC40(EE10)的磁通密度与温度的相关图是什么样的?能否发来?

网友D:
目前还不知道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