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USB中断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13):
义隆的680IC。
用端点1给PC发数据,端点2接收数据。
PC不断给芯片端点2发数据(10毫秒一次),端点1发送给PC的数据会隔一段时间就会出错,出错现象是PC收到的字节数不对(比如该收到8字节,但只收到了1个或2个或7个等不定个数的数据,只少不多)或者收到的数据不是自己写入的数据。错误的数据只收到一次后面的数据又正常了,但过一段时间又出错一次。
将端点2发送数据的时间间隔调长一点后,出错的间隔会变长,但还是会出错。
如果PC不给端点2发送数据,则端点1的数据就一直正常,不会出错。
不知道描述的清不清楚,麻烦大虾指点指点,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我也想用这款产品。请问楼主这个芯片到底是USB FULL SPEED 还是低速的啊。另这款芯片什么价格啊?谢谢!我的数据是上传下传都是20KB/S。不清楚是否速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