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 rtc low power

楼主(2013-06-13):
请教一下香水版主,STM32L151 RTC 单独供电VABAT,外部掉电时, 后备寄存器寄存器能起作用吗,按照手册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看到IJK 在https://bbs.21ic.com/icview-360800-1-1.html的回复里说是不行的,迷惘了,求解答。

网友A:
STM32L151 有单独的Vbat pin脚吗?
我记得STM32L151 没有单独的Vbat脚。
LZ可以查查它的 data sheet,确认一下。

楼主(点评):
IJK 佩服啊,对硬件理解的很深

楼主:
谢谢,我再去看一下

楼主:
STM32L151C8T6 48脚分装好像没有单独的VBAT, 我在别人的单子上看到他是这么接的,对应手册上应该是Vlcd(1脚),难道用别的办法读取收据的??? 郁闷

网友B:
帮你顶一个   版主看到了   应该就可以解决一下 了

网友C:
L系列没有Vbat引脚的,如果需要使用RTC就需要一直给MCU供电,可以使用一个很简单的电路来实现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切换以维持给L系列的MCU供电。我就是这个原因放弃了L系列采用的F2系列。

楼主:
根据IJK的建议 ,去看了手册,确实没有Vbat引脚,可能在低功耗下(内核极低),不需要专门这这个电路了吧,个人猜的,看了430有些也没有Vbat了,就此结贴了,随便贴上我的处理方式 把此引脚连接到Vdd上。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  顶一个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你共享自己的解决方法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  顶一个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你共享自己的解决方法   谢谢了  ...

哈哈 ,你过奖了,既然我提了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个人觉得还是贴一下,希望对类型的朋友有点帮助

网友E(2015-08-11):
引用 楼主:
哈哈 ,你过奖了,既然我提了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个人觉得还是贴一下,希望对类型的朋友有点帮助 ...

你好,看你用stm32L RTC掉电的问题,请问你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看你用stm32L RTC掉电的问题,请问你是这么解决的?

时间有点久了,印象不深,如果掉电,只能启用他的备份RTC,如果是长时间的话,也没有用的。